单片机c查表算法怎么写?

楼主(2018-07-09):
单片机采样硅光电池运放之后的电压,如何用查表算法编写,不明吧查表怎么写和怎么用?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最近有个Android和AVR联合的项目,也需要通过存储在手机中的数据经过查表、转换后通过蓝牙传呼到单片机再DAC输出。我现在只有思路,代码还没写。
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先建立二维数组,或者结构体数组,存储类似于键值对的数据,最好排好序,然后用需要查的键去比较。小于最小的,值取对应最小的,大于最大的类似,当然最好能避免这两种情况。对于在中间的情况先找到在哪两个中间,可以顺序查找,数据多也可以二分法,代码要复杂一些,然后按照线性关系得出近似的对应值。如果取的数据合理,近似值和真实值还是可以很接近的。也要在数据量和精度之间权衡一下。
后期数据量大了我应该是要用SQLite的,实现原理和思路还是相同的。单片机就不用想了。
在此记录以便日后供自己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