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乱码?哪位大神帮位看看,初学者求教!

楼主(2018-07-09):
晶振是11.0592 ,波特率是9600。怎么调串口助手窗口都是显示乱码。

求大神指点。。。。

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reg52.h>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void uart()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e;
date=SBUF;
RI=0;
SBUF=date;
while(!TI);
TI=0;
}

网友A:
第三段删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段删了看看

没听懂?删哪一部分?

网友B:
调试方法:先打印hello world  成功之后在调接收部分!!!!!!!!!!!!!!!!!!!

楼主:
这是串口助手的截图,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我试了下 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用的串口调试助手3,你这这个试试

网友C:
我也是刚学,你换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助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