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密码锁原理图里面有好几个元器件不知道叫什么也找不到

楼主:
要做一个指纹密码锁的仿真,现在原理图里面有好几个元器件不知道叫什么也找不到。哪位大佬给说一下!!!!
下面是部分原理图

网友A(2018-07-10):
大哥,你拿着AD的图,到protues里面完全对照找是比较困难,指纹锁没见过这种仿真,可以用密码锁代替的!!!!!!!!

网友B:
AT24C02是一个存储器,POWER是电源端子,JDQ-DC5是直流5v继电器,CON3接线端子(接插件),SWITCH应该是开关或者按键,FM10A应该是指纹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24C02是一个存储器,POWER是电源端子,JDQ-DC5是直流5v继电器,CON3接线端子(接插件),SWITCH应该是开 ...

谢谢大佬

网友D(2020-04-02):
老哥你这个仿真图还有吗?跪求

网友E:
U2是存储芯片,P1是电源插座,CON3是接插件,S1感觉是电源模块,J1是继电器,U3感觉是指纹模块。

网友F:
24c02:  存储芯片

网友F:
switch  :开关             power :DC交流电5V接口                  con3:接线端子        JDQ:  继电器

网友G:
AT24C02是IIC协议的eeprom,没记错的话容量是128字节,POWER是电源输入端口,JDQ-DC5是5v继电器,CON3是继电器输出端子,应该是控制锁芯的,SWITCH是4*1拨码开关,FM10A是指纹模块,仿真的时候可以把指纹模块用一个开关来代替,只输出指纹正确时的开关量即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2020-06-01):
请问大佬们这个是什么?在protues可以找到吗?

网友I(2020-10-23):
楼主,你还有这个的仿真图吗?我也是跟你一样的 没有仿真图我很难受

网友J:
AT24C02存储,POWER电源输入插座,SWITCH电源开关,FM10A触摸模块,CON3端子排,JDQ-DC5继电器

网友J:
除了触摸模块外其它的都能在PROTEUS中找得到。

网友K:
AT24C02是RAM存储器芯片。 FM10A可以是指纹识别IC。 其他包括电源连接器,开关和3针连接器。

网友L:
建议去立创商城查看器件的PDF文档,可以下载,还能弄一下器件的封装

网友M(2020-12-14):
这是一些显示器,指纹模块,晶振什么的,可以搜一些相关的文档里面有

网友N:
更正上面大佬们所的发两个,PWOER按图标,可能是DC2.5或DC2.0 ,SWITCH 这里准确点是3位拨码

网友O:
24C02是串行EEPROM存储器,POWER是DC电源接口的母头,SWITCH是自锁开关,JDQ是继电器,CON可以用排针代替,也可以用三位的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