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照度计运放反馈电阻换挡设计

楼主(2018-07-09):
想用单片机做照度计,ADC测量硅电池运算放大的电压,反馈电阻共有三档(5.1k,300K,50M),想用单片机控制实现自动换挡。

求教该电路该如何设计,需要用到什么?

网友A:
需要模拟开关,然后还需要判断A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模拟开关,然后还需要判断AD值!!!!!!!!!!!!

数字开关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