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查询元器件中文资料的平台,谢谢!

楼主(2018-07-09):
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查询元器件中文资料的平台,谢谢!

网友A:
IC37!!!!!!!!!!!!!!!!!!!!!!!!!!!!!前后自己补齐!!!!!!!!!!!!!!

网友B:
百度。
但是建议你去数据手册网。alldatasheet.com
查看

网友C:
你可以百度搜

网友D:
多数器件都没有中文资料,还是得看英文的。除楼上所说,还有下面这个网站可以查询datasheet
http://www.21icsearch.com/

网友E:
百度文库

网友F:
一般的话,百度就能出来

网友G:
中国IC资料网
http://www.ic37.com/pdf/
只要输入芯片型号都有中英文PDF资料
我特别喜欢用这个

网友G:
http://www.ic37.com/pdf
/好用得一匹

网友G:
中国IC资料网,中英文PDF资料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
但是建议你去数据手册网。alldatasheet.com
查看

谢谢!

网友H(2018-09-04):
百度  文库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