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时钟设置源码

楼主(2018-07-09):
msp430f5529最高支持25MHz时钟,借助官方数据手册和官方例程,本人自己调出了一个配置msp430f5529始终系统的程序,现奉上.c和.h文件,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
* System_Init.c
*
*  Created on: 2018年6月8日
*      Author: Limerrence
*      使用说明:调用DCO_Init()对始终系统进行初始化,
*      设置XT的值可以选择晶振,默认选择XT1,以降低功耗,
*      若对时钟频率要求较高可以选择XT2,修改DCO_Init()函数中的值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钟频率
*/
#include <System_Init.h>
#define XT 1
/*********************************************************************
* 晶振选择,XT为1时选择XT1做时钟源,XT为2时选择XT2做时钟源
* 若选XT1,则最终MCLK:24MHZ,SMCLK:12MHZ,ACLK:32768HZ
* 若选XT2,则最终MCLK:24MHZ,SMCLK:12MHZ,ACLK:4MHZ
*********************************************************************/
void SetVcore (unsigned int level)
{
    PMMCTL0_H = PMMPW_H;
    SVSMHCTL = SVSHE + SVSHRVL0 * level + SVMHE + SVSMHRRL0 * level;
    SVSMLCTL = SVSLE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while ((PMMIFG & SVSMLDLYIFG) == 0);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PMMCTL0_L = PMMCOREV0 * level;
    if ((PMMIFG & SVMLIFG))
        while ((PMMIFG & SVMLVLRIFG) == 0);
    SVSMLCTL = SVSLE + SVSLRVL0 * level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PMMCTL0_H = 0x00;
}
#if (XT==1)
void DCO_Init()
{
    P7SEL |= BIT7; //MCLK
    P7DIR |= BIT7;
    P5SEL |= BIT4|BIT5;
    UCSCTL6 |= XCAP_3;
    UCSCTL6 &= ~XT1OFF;             //打开XT1,否则XT1LFOFFG可能报错
    SetVcore(1);
    SetVcore(2);
    SetVcore(3);                    //提高Vcore电压到最高级,以满足倍频需求该函数位于HAL_PMM.H中
    __bis_SR_register(SCG0);        //该语法为固定格式,意为将括号内的变量置位,SCG0与系统工作模式有关,此时MCLK暂停工作
    UCSCTL0 = 0;                    //先清零,FLL运行时,该寄存器系统会自动配置,不用管
    UCSCTL1 = DCORSEL_6;
    /**************************************************************************
     * 以下是对倍频的设置
     * //n=1,FLLREFCLK时钟源为XT2CLK;
     * //DCOCLK=D*(N+1)*(FLLREFCLK/n)=2*(3)*4M=24M;
     * //DCOCLKDIV=(N+1)*(FLLREFCLK/n)=12M;
     **************************************************************************/
    UCSCTL2 = FLLD_1 | 380;         //FLLD=1,FLLN=380,则频率为2*(380+1)*32.768=24.969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__delay_cycles(782000);         //系统自带的精确延时,单位us
    while (SFRIFG1 & OFIFG)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UCSCTL4 = UCSCTL4&(~(SELS_7|SELM_7))|SELS_4|SELM_3;
                                     //最终MCLK:24MHZ,SMCLK:12MHZ,ACLK:32768HZ
}
#endif
#if (XT==2)
void DCO_Init()
{
    P7DIR |= BIT7;
    P7SEL |= BIT7;                      //MCLK
    P5SEL |= BIT2|BIT3;                 //打开XT2引脚
    //UCSCTL6 |= XCAP_3;
    UCSCTL6 &= XT1OFF;                  //关闭XT1
    UCSCTL6 &= ~XT2OFF;                 //打开XT2
    SetVcore(1);
    SetVcore(2);
    SetVcore(3);                        //提高Vcore电压到最高级,以满足倍频需求该函数位于HAL_PMM.H中
    /*********************寄存器配置部分******************************/
    __bis_SR_register(SCG0);            //该语法为固定格式,意为将括号内的变量置位,
    //SCG0与系统工作模式有关,此时MCLK暂停工作
    //UCSCTL0 = DCO0+DCO1+DCO2+DCO3+DCO4;
    UCSCTL0 = 0;
    UCSCTL1 = DCORSEL_6;                //DCO频率范围在28.2MHZ以下
    UCSCTL2 = FLLD_1 + 2;               //D=2,N=2
    UCSCTL3 = SELREF_6 + FLLREFDIV_0;   //n=1,FLLREFCLK时钟源为XT2CLK;
                                        //DCOCLK=D*(N+1)*(FLLREFCLK/n)=2*(3)*4M=24M;
                                        //DCOCLKDIV=(N+1)*(FLLREFCLK/n)=12M;
    UCSCTL4 = SELA_5 + SELS_4 + SELM_3; //ACLK的时钟源为XT2,MCLK\SMCLK的时钟源为DCOCLK
    UCSCTL5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ACLK由DCOCLKDIV的32分频得到,SMCLK由DCOCLK的2分频得到
                                        //最终MCLK:24MHZ,SMCLK:12MHZ,ACLK:4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__delay_cycles(8192);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endif

网友A(2018-12-15):
先谢过,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