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频率和占空比程序 求修改一下漏洞

楼主(2018-07-10):
初学者参加比赛,需要设计一个数字频率计测频率和占空比,代码已写好一部分,请大神们修改一下漏洞(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请指教),时间紧急,菜鸟谢谢各位大神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y=P3^5;

unsigned int i=0,n=0,m=0,x=0,y=0;
unsigned long  fred,zhan;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0;
unsigned char Dis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TMOD=0x62;
        TH0=6;
        TL0=6;
        TH1=56;
        TL1=56;
        TR0=1;
        TR1=1;
        EA=1;
        ET1=1;
        ET0=1;
        while(1)
        {
                if(ky==1)
                {
                        x++;
                }
                else
                {
                        y++;
                }
                if(x+y==60000)
                {
                        zhan=x/60;
                        x=0;
                        y=0;
                }
                if(K1==0)
                {
                                DisplayData[0]=DisTable[0];
                                DisplayData[1]=DisTable[0];
                                DisplayData[2]=DisTable[zhan/1000];
                                DisplayData[3]=DisTable[zhan%1000/100];
                                DisplayData[4]=DisTable[zhan%100/10]|0x80;
                                DisplayData[5]=DisTable[zhan%10];
                }
                Display();
        }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TH1=56;
        TL1=56;
        TR1=1;
        n++;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i++;
        if(i==2000)
        {
                TR1=0;
                fred=n*200+TL1-56;
                DisplayData[0]=DisTable[fred*2/100000];
                DisplayData[1]=DisTable[fred*2%100000/10000];
                DisplayData[2]=DisTable[fred*2%10000/1000];
                DisplayData[3]=DisTable[fred*2%1000/100];
                DisplayData[4]=DisTable[fred*2%100/10];
                DisplayData[5]=DisTable[fred*2%10];
                n=0;
                i=0;
                TH1=56;
                TL1=56;
                TR1=1;
        }
}
void Display()
{
        int i;
        for(i=0;i<6;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ÏÔê¾μú0λ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ÏÔê¾μú1λ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ÏÔê¾μú2λ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ÏÔê¾μú3λ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ÏÔê¾μú4λ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ÏÔê¾μú5λ
                }
                P0=DisplayData[5-i];

                delay(10);
                P0=0x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网友A(2021-05-21):
兄弟你这个现在看出来有什么问题了吗,求求你跟我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