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单片机BCD码控制15台电机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8-07-10):
求高手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由P1口低4位送入BCD码,P2、P3输出控制15台电机。采用STC15W408。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key;

/*uchar code table[]={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0xff};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P3=0xff;
        P2=0xff;
//        P1=0xff;
        while(1)
        {

                P3=0xff;
                P2=0xff;
//                P1=0xff;
                temp=P1;
                if(temp!=0xff)
                {
                        delayms(20);
                        temp=P1;
                        if(temp!=0xff)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01:
                                        P3=0xfe;
                                        break;
                                        case 0x02:
                                        P3=0xfd;
                                        break;
                                        case 0x03:
                                        P3=0xfb;
                                        break;
                                        case 0x04:
                                        P3=0xf7;
                                        break;
                                        case 0x05:
                                        P3=0xef;
                                        break;
                                        case 0x06:
                                        P3=0xdf;
                                        break;
                                        case 0x07:
                                        P3=0xbf;
                                        break;
                                        case 0x08:
                                        P3=0x7f;
                                        break;
                                        case 0x09:
                                        P2=0xfe;
                                        break;
                                        case 0x0a:
                                        P2=0xfd;
                                        break;
                                        case 0x0b:
                                        P2=0xfb;
                                        break;
                                        case 0x0c:
                                        P2=0xf7;
                                        break;
                                        case 0x0d:
                                        P2=0xef;
                                        break;
                                        case 0x0e:
                                        P2=0xdf;
                                        break;
                                        case 0x0f:
                                        P2=0xbf;
                                        break;
                                }
                                while(temp!=0xff)
                                {
                                        temp=P1;
                                }
                                P2=0xff;
                                P3=0xff;
                        }

                }
        }
}

网友A:
你的BCD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怎么接的(低电位有效与否)?

“ P1=0xff;”为什么要注释掉?读端口状态之前,要先向端口锁存器写“1”(置高电平)。

网友A:
其他的地方没有看完,你应该把重点说出来,这么长的程序一点点的分析一点点的看,还真没那么多的功夫。

楼主:
BCD来自红外接收,高电平有效,经反向后为送P1口低4位

楼主:
注释掉P1=0xff,只是要看看什么结果,应该恢复

网友B:
可以找个模拟软件试一下

网友C: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你的现象出现在哪里?

网友D:
说重点,没时间一点点分析

楼主:
读不出数据

楼主:
调试时总是在1,2,3循环
  P3=0xff;
        P2=0xff;
//        P1=0xff;
        while(1)
        {

1               P3=0xff;
  2              P2=0xff;
    3            P1=0xff;
                temp=P1;
                if(temp!=0xff)

楼主:
还是用不了,拜托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