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测距模块的选择问题求助,超声波or红外or其他?

楼主(2018-07-10):
STM32刚入手。。   最近想做一个东西,需要用到距离控制模块。之前试过用超声波,但其灵敏度好像差了些。距离信息传到舵机上,反应很差。。只有远距离和超近距离比较敏感。

之前没用过红外,现在决定试一试。

现在有热释电和漫反射式光电开关两种红外模块选择。

我需要的检测距离大概是30cm,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
经查资料,热释电的最小检测距离也不明。
但漫反射式的工作电压为6V,还得自己重新配置电源。。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测距模块能推荐一下。。
能有历程和封装库就更好了

网友A:
红外可以用来测距吗···不是只能用作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可以用来测距吗···不是只能用作感应?

差不多吧,感应不也是反应距离么。

网友B:
热释电能够测距吗,不是感应有没有人的吗!!!!!!

网友C:
感应和测距是不同的,如果是测距可以使用激光测距VL53L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释电能够测距吗,不是感应有没有人的吗!!!!!!

行吧,看来是我太菜了。。。
我意思就是,热释电检测距离最小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应和测距是不同的,如果是测距可以使用激光测距VL53L0x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