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程序烧录时固件版本不能识别

楼主(2018-07-10):
怎样解决单片机烧录时固件版本不能识别的问题?开发板和烧录工具都支持型号STC 89C52RC的单片机,更换好几块STC 89C52RC,都出现同样问题,但可以将程序烧录进STC 89C51RC    求大神指导

下载目标代码
正在连机 。。。
连机成功! 固件版本:E.F?
未支持的 MCU !

网友A:
下载时,调试信息中,返回的MCU是怎样的型号?  对比看看

楼主(2018-08-21):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调试信息中,返回的MCU是怎样的型号?  对比看看

MCU的型号是STC89C51RC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源线故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