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蜂鸣器模拟救护车消防车等各种报警喇叭声音的学习源代码

楼主:
51单片机各种蜂鸣器源代码

包含喇叭发声原理,喇叭滴答声,救护车声音,报警发声,消防车警报,喇叭音量调节
/*-----------------------------------------------
  名称:喇叭
  修改:无
  内容:模救护车发声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SPK=P1^2;    //定义喇叭端口
unsigned char frq;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frq=0;
   for(i=0;i<60;i++)//播放1s左右一种频率
      {
      DelayMs(10);
          }
   frq=100;
   for(i=0;i<60;i++)//播放1s左右另外一种频率
      {
      DelayMs(10);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fe;                  //重新赋值
TL0=frq;         //低8位值在主程序中不断累加

SPK=!SPK;        //端口电平取反

}

网友A(2019-01-08):
正需要这个但积分没有,

网友B(2019-05-05):
不知道是哪种滴答声音

网友C(2019-07-25):
太感谢了 正好用得上

网友D(2019-09-30):
前段时间自己写代码测试一些,效果不是很理想,下载来参考一下

网友E:
有没采用电阻分压的DAC电路?

网友F(2019-11-05):
感谢楼主的分享,刚好学习要用到!!!

网友G:
小学生来学习

网友H(2020-11-09):
好东西,简单易懂

网友I(2021-05-23):
谢谢dalao分享的代码

网友J(2023-12-11):
很好,我可以加上矩阵键盘以及lcd开发一手小游戏,然后就完全符合目标了,谢谢你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