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的秒表计时器 明明设置了100kz 0.01s 可是计数还是不对

楼主:
要求是计时到       99分59.99秒

明明设置了100kz  0.01s
可是计数还是不对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18-07-10):
是使用555定时器

网友B:
实测可以的啊,按时间进度

网友B:
仿真可以的。

网友C:
右下角仿真时间对应真实硬件时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仿真时间对应真实硬件时间吧

噢噢噢噢!!!
因为老师也没讲软件,自己摸索的,这才注意到原来对应的仿真时间是正确的,,谢啦

网友A:
真是尴尬。。。。因为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好多不懂的自己摸索,原来右下角那个仿真时间对应正确就是正确的啊,,,不一定和现实时间相同,,,,谢啦

网友D:
Multisim的函数发生器可以试试吧,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