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个proteus8.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8-07-10):
proteus8.0安装破解的过程有一步是把解压包的Crack目录下的“MODELS”文件夹,复制整个文件夹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目录(仅针对xp用户),如果是win7用户,就把“MODELS”复制到“C:\Users\All User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目录,但是我win10这两个路径都没找到,请问应该复制到哪啊

网友A:
找一下文件夹\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Proteus以后在任务管理器中找到exe位置
可能是在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运行Proteus以后在任务管理器中找到exe位置
可能是在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下面
取决于安装时选择的位置

网友C:
没有安装正确,如果安装正确都是有的,我win7,之前也没这两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