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单片机在烧写的时候,按开关,串口会跳一下,然后烧写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8-07-10):
在烧写的时候,按开关,串口会跳一下,然后烧写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是哪里虚焊了吗

网友A(2021-12-10):
挖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

网友B:
不用挖坟,这类问题问的人很多,听劝的不多,就是MCU抢了ch340的电,解决方法就是增加ch340的电容,或者MCU独立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挖坟,这类问题问的人很多,听劝的不多,就是MCU抢了ch340的电,解决方法就是增加ch340的电容,或者MCU ...

啊,主要是我前两天刚正常烧程序进去,昨天就突然不行了,板子应该没大问题;我用的是学校发的bluesky开发板,芯片是STC12C5A60S2,如果需要电路图的话我再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主要是我前两天刚正常烧程序进去,昨天就突然不行了,板子应该没大问题;我用的是学校发的bluesky开 ...

把上面可以拔下来的配件都拔下来,然后,换一根好点的USB线,有必要的话,把USB差到电脑的后面板的USB口,避免插入USB3的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上面可以拔下来的配件都拔下来,然后,换一根好点的USB线,有必要的话,把USB差到电脑的后面板的USB口 ...

解决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