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快棋赛电子计时器设计报告

楼主(2018-07-10):
题目:
快棋赛电子计时器设计

第一部分 设计内容和要求

1.1设计内容

利用keil、Proteus和C51单片机设计出快棋赛电子计时器

1.2 设计要求

1. 八个数码管分为两组,每组四个数码管动态显示对应方的定时时间,以及倒计过程,包括分钟(2位,00~99)、秒(2位,00~59)
2. 相互控制启停开关(2个)
3. 总暂停开关(用于双方选手同时休息)
4. 各自初始时间设置(选手同意情况下可以设置不同的初始时间),即可以对相应的分钟及秒分别进行初始设置
5.  任何一方的选手如果时间倒计为零,则报警并在其四个数码管上闪烁显示“LOSE”

1.3系统运行流程

程序首先进行初始化,在主程序的循环中,首先调用数据处理函数,将分和秒数值拆开储存在显示缓冲区中(即一个数组中),然后按键扫描函数,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若有,则执行相应程序,若没有;则往下功能指示灯led函数。若功能按键按下,则亮相应的led;若无,则继续往下执警告函数。若有时间快耗完了,则执行相应程序;若无,则继续往下结束函数,若时间耗完了,则执行相应程序;若无,执行循环。这里,我用了定时器0和定时器1,定时器0用来计时间,定时器1用做动态显示。
第二部分 设计方案

程序流程

主程序流程图
按键扫描子程序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若无返回主程序;
K1按下,若计时开始且功能按键记录次数为0,则是控制时间作用:红色时间暂停,蓝色时间若计时暂停且功能按键记录次数不为0,则是调节时间作用:根据功能按键次数,增加对应数值
K2按下,若计时开始且功能按键记录次数为0,则是控制时间作用:蓝色时间暂停,红色时间开始;若计时暂停且功能按键记录次数不为0,则是调节时间作用:根据功能按键次数,减少对应数值
K3按下,全部时间暂停或者开启;(一开始时,时间都是暂停的,只有当K3按下时,红色方先开始计时)
K4按下,记录按下次数;(作为功能按键,K1K2调整红色分和秒数值以及蓝色分秒数值
(注:当程序开始计时时或比赛结束时,K4按键无效)

功能指示灯程序(附加功能)
共有4led作为指示灯,根据功能按键按下次数,亮不同的led,作为指示灯,告知使用者,你正在调整的是哪个数值。

警告子程序(附加功能)
若有一方的时间少于十秒了,则代表他的两个led就会闪烁,作为提示。

结束子程序
当一方的时间耗完了,则他的数码管会闪烁“lose”,另一方闪烁显示“win(附加功能),并且4led也会一起闪烁(附加功能)

定时器0
我用做秒计时,每当秒计时到了,根据判断,减少红色时间或减少蓝色时间。

定时器1
我用做数码管的动态显示;这样能消除按键带来的显示影响。
第三部分 Proteus电路图

第四部分 keil编译结果和Proteus仿真结果
Keil编译结果
Proteus仿真结果
编译和仿真都能通过没有问题。
第五部分 单片机仿真
第六部分 附加功能
在第二部分设计方案中,我已用红色字体标注出,这里不再赘述了。
第八部分设计心得及体会

本次课程设计中,特别是在程序编写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这是对我的考验一定要充满耐心,遇到问题,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设计过程中还不断提出自己的疑点以及新的想法,联系实际应用,将课本上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这些都令我受益匪浅。最终得以完成这次单片机课程设计,非常感谢老师教导。

第七部分 代码及注释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pBuf[8];  //显示缓冲区
uchar Disp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LED字形码
uchar BitTab[]={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              //LED位驱动码
uchar redlose[]={0xC1,0xC1,              0xF9,0xC8,0xC7,0xC0,0x92,0x84};//红色时间到LED字形码
uchar bluelose[]={0xC7,0xC0,0x92,0x84,0xC1,0xC1,0xF9,0xC8};//蓝色时间到LED字形码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L1=P3^0;
sbit L2=P3^1;
sbit L3=P3^2;
sbit L4=P3^3;
uint num,flag1=1,flag2,flag3=1;,k4num;
uchar miao1=00,fen1=30,miao2=00,fen2=30;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TH0=(65536-50000)/256;//重装数值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如果到了20次,说明一秒时间到
              {
                            num=0;//清零,重新计数20次
                            if(flag1==1)//红方时间减少
                            {
                                          miao1--;//秒时间减少
                                          if(miao1==-1){//说明一分钟到了,重新减少一分钟,并且分钟减一
                                                           miao1=59;
                                                           fen1--;
                                                           }
                                                        }
                  if(flag1==0)//蓝方时间减少
                            {
                                          miao2--;
                                          if(miao2==-1){
                                                           miao2=59;
                                                           fen2--;
                                       }

                      }
               }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3{
    uchar tmp;
    uchar Count;
              TH1=(65536-3000)/256;//重装数值
              TL1=(65536-3000)%256;

              P2=BitTab[Count];              //取位值
              tmp=DispBuf[Count];              //取出待显示的数
              tmp=DispTab[tmp];              //取字形码
              P0=tmp;
              Count++;
    if(Count==8)
                            Count=0;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scan(void)//按键函数
{
              if(k1==0)//按键按下
              {
                            delay(5);
                            if(k1==0)//确认按键按下
                            {

                                          while(!k1);//等待按键释放
                                          if(k4num==0&&TR0==1)//当计时开始,并且功能键记录次数为零时,作用为控制时间
                                          {
                                                        if(flag1==1)//红色时间暂停,蓝色时间开始
                                                                      flag1=0;
                                                        }
                                          if(k4num!=0&&TR0==0)//当计时暂停,并且功能键记录次数不为零,作用为调节时间
                                          {
                                          switch(k4num)//根据功能键次数,增加相应数值
                                                        {
                                                                      case 1: miao1++;
                                                                                                  if(miao1==60)
                                                                                                   miao1=0;
                                                                                                  break;
                                                                      case 2: fen1++;
                                                                                                  if(fen1==100)
                                                                                                   fen1=0;
                                                                                                  break;
                                                                      case 3: miao2++;
                                                                                                  if(miao2==60)
                                                                                                   miao2=0;
                                                                                                  break;
                                                                      case 4: fen2++;
                                                                                                  if(fen2==100)
                                                                                                   fen2=0;
                                                                                                  break;
                                                                                                  }
                                                                                                  }
                                                                      }
                                                        }
              if(k2==0){
                            delay(5);
                            if(k2==0){

                                          while(!k2);
                                          if(k4num==0&&TR0==1)//
                                          {
                                                        if(flag1==0)//蓝色时间暂停,红色时间开始
                                                                      flag1=1;
                                                                                    }
                                          if(k4num!=0&&TR0==0)//根据功能键次数,增加相应数值
                                          {
                                          switch(k4num)
                                          {
                                                                      case 1: miao1--;
                                                                                                  if(miao1==-1)
                                                                                                   miao1=59;
                                                                                                  break;
                                                                      case 2: fen1--;
                                                                                                  if(fen1==-1)
                                                                                                   fen1=99;
                                                                                                  break;
                                                                      case 3: miao2--;
                                                                                                  if(miao2==-1)
                                                                                                   miao2=59;
                                                                                                  break;
                                                                      case 4: fen2--;
                                                                                                  if(fen2==-1)
                                                                                                   fen2=99;
                                                                                                  break;
                                                                                                  }
                                                           }
                                                                      }

                                                        }
              if(k3==0)//总暂停开关
              {
                            delay(5);
                            if(k3==1){
                                          while(!k3);
                                          TR0=~TR0;//控制时间暂停或是开始
                                          k4num=0;//功能按键记录次数清零
                                          flag3=0;//清零标志
                                                                      }
                                                        }
              if(k4==0)//功能按键
              {
                            delay(5);
                            if(k4==0){
                                          if(TR0==0)//当计时暂停时,这个按键才有效
                                          {
                                                        flag3=1;//做标志,防止在调节时间时,调到零的时候,就进入子程序last()
                                                        k4num++;//记录功能按键按下次数
                                                                      }
                                                        if(k4num==5||TR0==1||flag2==1)//当带五次按下或开始计时或某一方时间耗完,清零记录次数
                                                        {
                                                                      k4num=0;

                                                                      }
                                          while(!k4);
                                                        }
                                          }

}
void last()//某一方时间耗完,分别显示lose和win
{
              uint i,j;
              if(miao1==0&&fen1==0&&flag3==0)//红方时间先耗完
              {
                            TR0=0;//关闭计时
                            TR1=0;//关闭时间显示
                            flag2=1;//标志比赛结束
                            for(i=80;i>0;i--)//动态显示 lose和win 80次
                            {
                                          for(j=0;j<8;j++){
                                                        P2=BitTab[j];//送入位选
                                                        P0=redlose[j];//送入lose和win的字形码
                                                        delay(2);
                                                        P0=0xFF;
                                                        }
                                          L1=~L1;//led不断闪烁
                                L2=~L2;
                                          L3=~L3;
                                          L4=~L4;
                                          }
                            P0=0XFF;//关闭显示300ms
                            P2=0X00;
                            delay(300);
                            }
              if(miao2==0&&fen2==0&&flag3==0)//蓝色方时间耗完
              {
                            TR0=0;
                            TR1=0;
                            flag2=1;
                            for(i=70;i>0;i--){
                                          for(j=0;j<8;j++){
                                                        P2=BitTab[j];
                                                        P0=bluelose[j];
                                                        delay(3);
                                                        P0=0xFF;
                                                        }
                                          L1=~L1;
                                L2=~L2;
                                          L3=~L3;
                                          L4=~L4;
                            }
                            P0=0XFF;
                            P2=0X00;
                            delay(100);
                            }
                            }
void led()//功能按键对应的指示led灯亮或灭
{
              switch(k4num){
                            case 0: P3=0xFF;
                                                        break;
                            case 1: P3=0xF7;
                                              break;
                            case 2: P3=0xFB;
                                              break;
                            case 3: P3=0xFD;
                                                        break;
                            case 4: P3=0xFE;
                                                        break;
                                                        }

}
void warn(){
              if(fen1==0&&miao1<10&&TR0==1&&flag1==1)//当红色时间少于十秒的时候,闪烁led灯提示
              {
                            L3=~L3;
                            L4=~L4;
                            }
              if(fen2==0&&miao2<10&&TR0==1&&flag1==0)//当红色时间少于十秒的时候,闪烁led灯提示
              {
                            L1=~L1;
                            L2=~L2;
                            }

                            }

void zixing(){
                            DispBuf[0]=fen2/10;
                            DispBuf[1]=fen2%10;
                            DispBuf[2]=miao2/10;
                            DispBuf[3]=miao2%10;
                            DispBuf[4]=fen1/10;
                            DispBuf[5]=fen1%10;
                            DispBuf[6]=miao1/10;
                            DispBuf[7]=miao1%10;

}
void main(){
              TMOD=0X11;//设置T0定时方式一和T1定时方式一
              TH0=(65536-50000)/256;//装入初值,计时一秒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3000)/256; //装入初值,计时30us
              TL1=(65536-3000)%256;
              EA=1;//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
              TR0=0;//暂停定时器0
              TR1=1;//开启定时器1
              while(1){
                            zixing();//将分和秒数值拆开,存入显示缓冲区,等待显示
                            keyscan();//按键函数
                            led();//功能指示led
                            warn();//当时间少于十秒时,警告函数
                            last();//比赛结束,显示lose和win 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