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写数据为什么无效

楼主:
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设置分钟的时间?
之前跟着时序图写的,无法更改分钟的时间,后来和视频里的对照了下,//的一行是我写的,之后按视频中的改了,但还是无法更改时间。
求大神指导!!

void ds1302_writebyte(uchar comde, uchar date)
{
        uchar i;
        rst = 0;
        clk = 0;
        _nop_();
        rst = 1;

        for(i= 0;i<8;i++)
        {
                clk = 0;
                _nop_();
//                dat = comde & 0x01;
                if(comde&0x01) dat = 1;
                else dat = 0;
                _nop_();
                clk = 1;
                _nop_();
                comde >>= 1;
        }

        for(i= 0;i<8;i++)
        {
                clk = 0;
                _nop_();
//                dat = date & 0x01;
                if(date&0x01) dat = 1;
                else dat = 0;
                _nop_();
                clk = 1;
                _nop_();
                date >>= 1;
        }

        clk = 0;
        rst = 0;
        _nop_();

}

网友A(2018-07-10):
这个是低层时序,跟你更改分钟时间没关系啊

网友B:
给你介绍2个有效的,自己对照查错吧!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1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