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芯片MP2467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8-07-10):
为什么稳压芯片MP2467在输出端不接东西的时候是5V,当接了AMS1117-3.3V稳压管之后,MP2467的输出变成了2V?他不应该是稳定的5V吗?导致AMS1117-3.3V稳压管的输出也得不到3.3V,只有1V,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是MP2467的输出端有问题还是AMS1117-3.3V的输出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脚参数更改一下,因为你是带不起载,很有可能是comp脚没有设置好,带载内部就保护了!!!

大神,请教一下,现在我的5V电源给主板供电没问题,但是把5v接到一个附加板上电压又降了,降到3.8v左右,附加班上主要是一个STM8单片机和一个MPU9250,难道加了两个芯片就超载了吗,还是需要改参数啊?

楼主:
当3.3V悬空的时候没有问题,当3.3V接入电路板中就有问题了,原5V变成2V,原3.3V变成1V。

网友A:
comp脚参数更改一下,因为你是带不起载,很有可能是comp脚没有设置好,带载内部就保护了!!!

网友B:
功耗太大带不起来

网友C:
同意楼上,应该是电路参数不对,使用MPS的电源设计工具计算下,看看你的电路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C:
同意楼上,使用MPS的电源设计工具计算一下吧,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e ... esigner-onlin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脚参数更改一下,因为你是带不起载,很有可能是comp脚没有设置好,带载内部就保护了!!!

谢谢大神,改了参数可以了!

网友D:
电源过载导致输出电压塌陷呀,一级一级把电源断开看看哪里短路或者焊错了吧

网友E:
并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