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c89c52 vss脚悬空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8-07-10):
stc89c52  vss脚悬空才能下载程序      如果vss脚接地  点击下载程序后 断电重启单片机 程序依然不能下载到单片机
所用软件(stc-isp)

求解

网友A:
能把你用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给我看一眼吗

网友B:
vss脚必须得悬空

网友C:
按道理只要串口没被占用就没问题啊!
单片机下载线 VCC GND RX TX
你的板子是不是下载程序是外接电源了?

网友D:
应该还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是的电源直流 5V   0.2A  是通过外接电源发生器外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