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20温度测量1602显示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
利用51单片机,DS1820温度传感器可以实现实时温度检测。

///无线模块板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5;
sbit k2=P3^4;
sbit k3=P3^3;
sbit k4=P3^2;
sbit DQ=P3^7;                         //ds18b20
// 1602
sbit lcden=P0^5;
sbit lcdrs=P0^7;
sbit lcdrw=P0^6;
sbit bell=P3^6;
uint        a[19];
uint wendu=0;
uint time=0;
uchar        fen=0;
uchar        miao=0;
////////  1602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1ms(5);
        lcden=1;
        delay1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2=date;
        delay1ms(5);
        lcden=1;
        delay1ms(5);
        lcden=0;
}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
while(*str!='\0')  //未结束
{
  write_data(*str++);
  delay1ms(1);
}
}
void init_1602()
{
//        uchar num;
        uchar table[16]={0};
        uchar table1[16]={0};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1ms(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ms(10);
        }
*/
}
/////         ////                         ds18b20

bit init_DS18B20()
{
        uchar num;
        bit flag;
        DQ=1;
        for(num=0;num<2;num++);  //先拉高
        DQ=0;
        for(num=0;num<200;num++);  // 480-960us        powerup
        DQ=1;
        for(num=0;num<20;num++);        //  >60us   wait
        flag=DQ;                                        // 响应
        for(num=0;num<150;num++);        //         60-240us ds18b20存在信号
        DQ=1;
        return flag;
}

void DS18B20_WR_CHAR(uchar byte)        // 先写低位
{
        uchar num;
        uchar num1;
        for(num1=0;num1<8;num1++)
        {
                DQ=0;                //拉低
                _nop_();        //下拉1us
                _nop_();
                DQ=byte&0x01;
                for(num=0;num<20;num++);        //  >60us   wait
                byte>>=1;
                DQ=1;          //拉高
                _nop_();
                _nop_();
        }
}

uchar DS18B20_RD_CHAR()        //先读低位
{
        uchar num;
        uchar num1;
        uchar byte=0;
        for(num1=0;num1<8;num1++)
        {
                DQ=0;          //拉低
                _nop_();
                DQ=1;
                for(num=0;num<1;num++);  // <10us
                byte>>=1;
                if(DQ==1)
                        byte|=0x80;
                else
                        byte|=0x00;
                DQ=1;        //拉高
                _nop_();
                _nop_();
                for(num=0;num<20;num++);  //  >60us

        }
        return byte;
}

uint DS18B20_WENDU()
{
        uchar temperaturel=0,temperatureh=0;
        uint temperature=0;
        if(init_DS18B20()==0)
        {
                DS18B20_WR_CHAR(0xcc);
                DS18B20_WR_CHAR(0x44);
                delay1ms(500);
                if(init_DS18B20()==0)
                {
                        DS18B20_WR_CHAR(0xcc);
                        DS18B20_WR_CHAR(0xBE);
                        _nop_();
                        temperaturel=DS18B20_RD_CHAR();
                        temperatureh=DS18B20_RD_CHAR();
                        temperature=(temperatureh*256+temperaturel)*0.625;
                        init_DS18B20();
                }
                return temperature;
        }
}

void xianshi()
        {

                        fen=time/60;
                        miao=time%60;

                        write_com(0x80);
                        write_str("time    temp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fen/10+48);
                        write_data(fen%10+48);
                        write_data(':');
                        write_data(miao/10+48);
                        write_data(miao%10+48);                  // 0xdf
                        write_data(0x20);                  // 0xdf
                        write_data(0x20);                  // 0xdf
                        write_data(0x20);                  // 0xdf

                        write_data((wendu/100)%10+48);
                        write_data((wendu/10)%10+48);
                        write_data('.');
                        write_data(wendu%10+48);
                        write_data(0xdf);                  // 0xdf
                        write_data('c');

        }
///////
main()
{

        uchar i=0;
        init_1602();
        delay1ms(1000);
         if( init_DS18B20()==0)
         {
         wendu=DS18B20_WENDU();
         }
         delay1ms(1000);

        while(1)
        {
        if( init_DS18B20()==0)
         {
         wendu=DS18B20_WENDU();
         }
        xianshi();
        if(k1==0)
        {
        time=0;
        bell=0;
        delay1ms(50);
        bell=1;
        delay1ms(200);
        while(time<721&&k4)
        {
         if( init_DS18B20()==0)
         {
         wendu=DS18B20_WENDU();
         }

         xianshi();
                        delay1ms(190);                   //200
                        if(time==0){a[0]=wendu;}
                        if(time==60){a[1]=wendu;}
                        if(time==120){a[2]=wendu;}
                        if(time==180){a[3]=wendu;}
                        if(time==240){a[4]=wendu;}
                        if(time==300){a[5]=wendu;}
                        if(time==315){a[6]=wendu;}
                        if(time==330){a[7]=wendu;}
                        if(time==345){a[8]=wendu;}
                        if(time==360){a[9]=wendu;}
                        if(time==375){a[10]=wendu;}
                        if(time==390){a[11]=wendu;}
                        if(time==405){a[12]=wendu;}
                        if(time==420){a[13]=wendu;}
                        if(time==480){a[14]=wendu;}
                        if(time==540){a[15]=wendu;}
                        if(time==600){a[16]=wendu;}
                        if(time==660){a[17]=wendu;}
                        if(time==720){a[18]=wendu;}
         time++;
        }
        time--;
        bell=0;
        delay1ms(50);
        bell=1;
        }
        if(k2==0)
        {
         i=0;
         bell=0;
        delay1ms(50);
        bell=1;

         while(k1)
         {
         if(k4==0&&i<18)
         {
         i++;
         bell=0;
        delay1ms(50);
        bell=1;
         delay1ms(300);
         }
         if(k3==0&&i>0)
         {
         i--;
         bell=0;
        delay1ms(50);
        bell=1;
         delay1ms(300);
         }
                         if(i==0){time=0;wendu=a[0];}
                        if(i==1){time=60;wendu=a[1];}
                        if(i==2){time=120;wendu=a[2];}
                        if(i==3){time=180;wendu=a[3];}
                        if(i==4){time=240;wendu=a[4];}
                        if(i==5){time=300;wendu=a[5];}
                        if(i==6){time=315;wendu=a[6];}
                        if(i==7){time=330;wendu=a[7];}
                        if(i==8){time=345;wendu=a[8];}
                        if(i==9){time=360;wendu=a[9];}
                        if(i==10){time=375;wendu=a[10];}
                        if(i==11){time=390;wendu=a[11];}
                        if(i==12){time=405;wendu=a[12];}
                        if(i==13){time=420;wendu=a[13];}
                        if(i==14){time=480;wendu=a[14];}
                        if(i==15){time=540;wendu=a[15];}
                        if(i==16){time=600;wendu=a[16];}
                        if(i==17){time=660;wendu=a[17];}
                        if(i==18){time=720;wendu=a[18];}

         xianshi();
         delay1ms(500);
         }
        bell=0;
        delay1ms(50);
        bell=1;
        time=0;
         while(!k1);
        delay1ms(6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