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同位升降系统的单片机源码(用超声波测距实现)

楼主:
/*******************************************************************/
/*******************超声波测距仪************************************/
/*******************(液晶屏显示)************************************/
/*******************晶振 11.0592MHz********************************/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l29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定时器0的定时值为1mS,即11059/12=922个时钟脉冲,其补为65536-922=64614
#define SYSTEMCLK      921600       //11059200/12
#define T0CLK          921600       //11059200/12
#define T1CLK          921600       //11059200/12
#define T1PERIOD       1000000/921600   //T1周期时间,以微秒为单位,约为1.085uS
#define TIMER0H        0xFC   //64614/256=252
#define TIMER0L        0x66   //54447%256=102

//管脚定义
sbit Trig = P1^3;
sbit Echo = P3^2;                      //回波必须接在外部中断引脚上
sbit Beep = P2^6;                 //报警蜂鸣器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3;
sbit k4=P3^4;
sbit k5=P3^5;
sbit k6=P2^5;
sbit k7=P2^7;
sbit hy=P1^1;
unsigned char code tab[]="0123456789 :.%";
uint h=0,v=0;
uint V1=0,s=0;
uchar time1,puk1=100,k=1,w=0,m=0,puk=0;

//定义标志
volatile bit FlagSucceed = 0;     //测量成功标志
volatile bit FlagDisplay = 0;     //显示标志

//定义全局变量
U16 DisplayCount=0;
U32 time=0;
U32 distance=0;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20us();
void Start_Module();
void INT0_Init(void);
void Data_Init();
void Timer0_Init();
void Timer1_Init();

//20us延时程序,不一定很准
void delay_20us()
{
    U16 bt ;
    for(bt=0;bt<190;bt++);           //8M晶振是100
}
void delayms(uchar t)
{
        uchar a,b;
        for(a=t;a>0;a--)
         for(b=110;b>0;b--);
}
void speak()
{
        Beep=0;
        delayms(200);
        Beep=1;
}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Trig = 0;
        distance = 0;
        DisplayCount = 0;

}

//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T0_Init(void)
{
   IT0 = 0;          //负边沿触发中断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外部中断处理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void INT0_ISR (void) interrupt 0
{
     time =TH1*256+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FlagSucceed = 1;      //置成功测量的标志
         if(s==1)
         V1=3*puk1;
         else
         V1=0;
         co_display (3,5,V1/100,V1%100/10,tab);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TH0=0xff;
        TL0=0xfe;
    EA = 1;
    ET0 = 1;
    TR0 = 1;
}
//////////////////PWM产生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e;                 //从新赋值
    time1++;
        if(time1<puk1)pwm1=1;         //time小于给的那个值时就是高电平
        else
                if((time1>=puk1)&&(time1<=100))pwm1=0;                  // 如果puk1到100的就是低电平
                else
                        if(time1>=100)time1=0;                                        //time大于100就清0
}

//定时器1初始化,16位计数模式,时钟为11059200/12=921600Hz
//60ms计数为55296,即0xD800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11;    //定时器0和1工作在16位方式
        TH1 =0;
        TL1= 0;
        ET1 = 1;
}

//启动模块,Trig管脚20us正脉冲
void  Start_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_20us();
   Trig=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key()
{
  if(k1==0||hy==0)
  {
          pwm(w);
//        puk1=puk;
        cn_display(1,6,0,"启");
        s=1;
  }
  if(k2==0)
  {
    delay_20us();
        delay_20us();
        pwm(2);
        s=0;
        {
          if(k==1)
          cn_display(1,4,0,"伸"),w=1,k=0;
          else if(k==0)
          cn_display(1,4,0,"缩"),w=0,k=1;
         // else
         // cn_display(1,4,0,"停"),pwm(w),k=1;
        }
  }
  if(k3==0)
  {
        h++;
        if(h>=30)
        h=30;
  }
   if(k4==0)
  {
        h--;
        if(h==0)
        h=30;
  }
  if(k5==0)
  {
        v++;
        if(v>=30)
        v=30;
  }
   if(k6==0)
  {
        v--;
        if(v==0)
        v=30;
  }
  if(k7==0)
  {
    m++;
    if(m>6)
        m=0;
  }
}
void chaosheng()
{
        EA= 0;
            //以下为一次检测过程:先发出Trig电平,打开外部中断,清零T1,
                //最后在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时取出T1当前值,计算出Trig脉冲宽度。
        while (Echo == 1) ;
                Start_Module();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FlagSucceed = 0;
                EX0=1;
                TH1= 0;
                TL1= 0;
                TF1= 0;
        TR1=1;          //启动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 1;
                while (TH1<83) ; //盲区
                TR1 = 0 ;       //关闭定时器1
                EX0 = 0;        //关闭外部中断
        if(FlagSucceed==1)  //一次测试成功,则计算距离,单位为厘米
            {
           distance = time * 1.085 ;       //计算得到脉冲时间(以微秒为单位)
                   //将微秒时间转变成厘米距离的算法: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distance /=58;
                   //如果距离小于20cm,则声光报警
                   distance*=10;
                   distance-=35;
                   distance-=520;
                   co_display (2,6,distance%1000/100,distance%100/10,tab);
                }
}
void init()
{
    U16 i;
        init_lcd ();
    InitTimer0();
        for(i=0;i<8;i++)
        cn_display(1,i,i,"  陕西首届高校  ");
        for(i=0;i<8;i++)
        cn_display(2,i,i,"教师电子设计竞赛");
        delayms(2000);
        clrram ();
    EA = 0;
    INT0_Init();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Data_Init();
        EA = 1;
        for(i=0;i<8;i++)
        cn_display(0,i,i,"同位伸缩控制系统");
        for(i=0;i<8;i++)
        cn_display(1,i,i," A状态:        ");
        pwm(2);
        for(i=0;i<2;i++)
        cn_display(2,i,i,"SET:");
        cn_display(2,3,0,"cm");
        cn_display(2,4,0,"RU");
        cn_display(2,5,0,"N:");
        cn_display(2,7,0,"cm");
        cn_display(3,0,0,"V:");
        cn_display(3,2,0,"mm");
        cn_display(3,3,0,"/s");
        cn_display(3,4,0,"V:");
        cn_display(3,6,0,"mm");
        cn_display(3,7,0,"/s");
}
void main()
{
   uint l=1,pt=1;
    init();
        while(1)
        {
        chaosheng();
        co_display (1,3,11,m%10,tab);
        co_display (2,2,h/10,h%10,tab);
        co_display (3,1,v/10,v%10,tab);

        if(m==0)
        {
        if((distance/10==h))
        {
        pwm(2),w=2;
        speak();
        }
        }
        if(m==1)
        {
          if((v*10)>V1)
          {
           puk1+=1;
           if(puk1>=100)
           puk1=100;
          }
          else
          if((v*10)<V1)
          {
           puk1-=1;
           if(puk1==40)
           puk1=40;
          }
      else
          {
           speak();
          }
        }
        if(m==2)
        {
           if(distance/10==20)
             pwm(0),pt=0;
                 else if((distance/10<=1) &&pt==0)
                 pwm(2),speak(),pt=1;
        }
        ke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