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佬,小白求助关于keil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8-07-10):
   下面是keil4与keil5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之前是装的是keil2,结果停止工作,就下载4结果4也停止工作.就下载5.结果也不行。弄了大半天了。还是这样。不得不向论坛求救。

老是停止工作

老是停止工作

看不懂啥意思

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后来重启,重新安装之后就又好了

网友B:
停止工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编译过程还是一打开就停止

网友C:
在后面加一句while(1)试试

网友D:
keil2主要用于51单片机的开发,keil4里面把51单片机开发部分砍了,如果要开发51单片机就用keil2

网友E:
拆卸后从装,

网友D:
keil4支持51的办法是把51的工具和库从低版本那里移植过来,但是稳定性问题很多,不是很建议

网友F:
我也想要

网友G:
重启一下试试呗,要不然下一个更新的版本

网友H:
用管理员运行,我之前也出现过!!!!!!!!!!!!!!!!

网友I:
可能是系统问题,安装个win7的虚拟机,稳定性好,或者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J:
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止工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编译过程还是一打开就停止

编译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后面加一句while(1)试试

还是老样子

网友K:
安装后的注册表文件出错,把老版本的keil卸载掉,再重装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