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六位密码锁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0):
这是基于89c52的六位密码锁,在通过矩阵键盘来输入密码,也可以进行密码的修改,详情请下载附件。

/**********************密码锁**************************/
#include"lcd1602.h"
#include"jianpan.h"
#include"buzzer.h"
#include"r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uchar password[]={14,10,6,13,9,5};                        //用来装密码
main()
{
        uchar num,i=0,j;                                      //num为按键值,i为字符数,j数值比较变量
        uchar input_number_test[10];        //装刚输入的密码
        uchar wrongtimes=0;                      //用来记录输入错误次数
        uchar input_number_length,                   //输入密码长度,
                  infact_number_length=6;             //实际密码长度
        bit Flag;                                                        //标志
        bit huan=1;                                                        //进入密码修改模式的标志

        buzzer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relay_init();                                                //绿灯初始化
        InitLCD();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LCD_Clear();                                        //清屏
        while(1)                                                           //主循环
        {
        Write_String(0,0," Welcome! ^_^  ");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i=0;
        Write_String(0,1,"Enter password");//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while (huan)                                                 //输入密码循环
        {
        num=KeyPro();                                          //看看键盘按下什么东西(没按下时输出0xff)
        if(num!=0xff)                                          //如果有值的话就执行下一步操作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if((i<6)&&(num!=0))                                                        //如果输入的是前七位
        {
        input_number_test[i]=num;
        LCD_Write_Char(i,1,'*');                         //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i++;
        }
        if(0==num)                                                                  //删除键,按下0就删除
        {
        --i;
        LCD_Write_Char(i,1,' ');
        }

        if(1==num)                                                                //修改密码程序开始阶段
        {
                huan=0;
                i=0;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

/************************按下确认键,进行密码比较,查看密码是否正确******************/

        if((15==num)||(i==9))                                                    //输入按键值15或者密码输入到最大值6后按OK表示输入结束,需要进行比对
        {
        input_number_length=i;                                                  //计算输入密码长度
        i=0;                                                                                          //计数器复位
        if(input_number_length==infact_number_length)        //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1;                                                                                //比较位置1
        for(j=0;j<infact_number_length;j++)                                //循环比较8个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input_number_test[j]==password[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
        if(!Flag)
        {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Write_String(0,1,"Wrong! Retry!");                        //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wrongtimes++;                                                                //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wrongtimes==3)
                {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Write_String(0,1,"Wrong 3 times!");
                relay_work();                                                                //
            buzzer_work();                                                                   //蜂鸣器工作
             while(1);                                                                //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if(Flag)                                                                                //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Write_String(0,1,"Right!OPEN .*-*.");                        //密码正确
                wrongtimes=0;                                                                //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
             }
              }
                     }

           //********************进入密码修改模式程序**********************************************************************************************************

                while (!huan)                                                 //修改密码循环

        {
                            Write_String(0,0,"Enter old code:");

        num=KeyPro();                                          //看看键盘按下什么东西(没按下时输出0xff)
        if(num!=0xff)                                          //如果有值的话就执行下一步操作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if((i<6)&&(num!=0))                                                                                 //如果输入的是前七位
        {
        input_number_test[i]=num;
        LCD_Write_Char(i,1,'*');                         //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i++;
        }
        if(0==num)                                                                  //删除键,按下0就删除
        {
        --i;
        LCD_Write_Char(i,1,' ');
        }

        if(2==num)                                                        //退出修改密码模式
        {
        huan=1;
        break;
        }

                  /***********************修改密码的程序******************/

                if((15==num)||(i==9))                //输入按键值15或者密码输入到最大值6后按OK表示输入结束,需要进行比对
                {
                input_number_length=i;                                                  //计算输入密码长度
                i=0;                                                                                          //计数器复位
                if(input_number_length==infact_number_length)        //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1;                                                                                    //比较位置1
                for(j=0;j<infact_number_length;j++)                                //循环比较8个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input_number_test[j]==password[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
                if(!Flag)
                {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Write_String(0,1,"Wrong! Retry!");                        //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break;
                                        }
                                        if(Flag)                                        //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Write_String(0,0,"Enter new code");                //密码正确
        wrongtimes=0;                                                                //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while(1)
                        {
                num=KeyPro();                                          //看看键盘按下什么东西(没按下时输出0xff)
                if(num!=0xff)                                          //如果有值的话就执行下一步操作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Write_String(0,1,"                ");        //清除该行
                if((i<6)&&(num!=0))                                                                                 //如果输入的是前七位
                {
                        password[i]=num;
                LCD_Write_Char(i,1,'*');                         //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i++;
        }
                        if(0==num)                                                                  //删除键,按下0就删除
                        {
                                --i;
                                LCD_Write_Char(i,1,' ');
                }

                        if((num==15))
                        {
                    Write_String(0,0,"Change succeeded");
                        Write_String(0,1,"                ");
                        delay_ms(1500);
                        huan=1;
                        Write_String(0,0,"                  ");                //清除该行

                break;
                           }
                         }
                   }
                     }
                    }
              }
          }
           }
   }

网友A(2019-06-03):
刚好需要用到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B(2019-12-14):
要是回复能给一点币就好了,急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