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图所示,利用三输入端与门设计的四个方向键是什么原理,设计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8-07-10):
(无正文)

网友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网友B:
4个按键通过 P2.6,P2.7 ,P3.2的电平来区分。
1.轮询方式
没有按键按下时全为1.
Down 按下=> 会读到 P3.2=0 ,P2.7=1,P2.6=0
Up   按下=> 会读到 P3.2=0 ,P2.7=0,P2.6=0
Left 按下=> 会读到 P3.2=0 ,P2.7=0,P2.6=1
Right按下=> 会读到 P3.2=0 ,P2.7=1,P2.6=0
2.中断方式
也可以用 P3.2 INT0 外部低电平中断后去读 P2.6,P2.7 判断有按键按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