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驱动1602显示的源程序

楼主(2018-07-11):
注意供电电压,测试时因为一直用3.3V所以导致无显示,浪费大量时间。且对比度引脚接地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ELAY_2N     0

//==================================================
void LCD_init(void)
{
    /*********************液晶使用的I/O口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Pin_0|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LCD_RW(0);                        //读写位直接低电平,只写不读

    /*********************液晶初始化**************************/
    delay_us(340);
                LCD_RS(0);

    LCD_write_cmd(0x38);          // 8bit显示模式,2行,5x7字体
    delay_ms(4);
    LCD_write_cmd(0x08);         // 显示关闭
    delay_ms(4);
    LCD_write_cmd(0x01);         // 显示清屏
    delay_ms(4);
    LCD_write_cmd(0x06);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4);
    LCD_write_cmd(0x0c);         // 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
    delay_ms(4);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
                delay_ms(4);
}
/*--------------------------------------------------
函数说明:写命令到液晶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RS(0);
    LCD_Write_byte(cmd);
    delay_us(340);
}
/*--------------------------------------------------
函数说明:写数据到液晶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w_data)
{
    LCD_RS(1);
    LCD_Write_byte(w_data);
    delay_us(340);
}
/*--------------------------------------------------
函数说明:写4bit到液晶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num)
{
                if (num&0x01)
                                data0(1);
                else
                                data0(0);

                if (num&0x02)
                                data1(1);
                else
                                data1(0);

                if (num&0x04)
                                data2(1);
                else
                                data2(0);

                if (num&0x08)
                                data3(1);
                else
                                data3(0);

                if (num&0x10)
                                data4(1);
                else
                                data4(0);

                if (num&0x20)
                                data5(1);
                else
                                data5(0);

                if (num&0x40)
                                data6(1);
                else
                                data6(0);

                if (num&0x80)
                                data7(1);
                else
                                data7(0);
                delay_us(340);
    LCD_EN(1);
    delay_us(340);
    LCD_EN(0);
    delay_us(340);
}

/*----------------------------------------------------
LCD_set_xy        :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
输入参数:x、y    : 显示字符串的位置,X:0-15,Y:0-1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0;
    if (y==0)
    {
        address=0x80+x;
    }
    else
    {
        address=0xc0+x;
    }
//                y ? (address=0xc0+x): (address=0x80+x) ;
    LCD_write_cmd(address);
}
/*---------------------------------------------------
LCD_write_string  : 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s      :英文字符串指针;
          X、Y    : 显示字符串的位置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 (*s)
    {
        LCD_write_data(*s);
        s++;
    }
}

//=======================================================
void LCD_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s)
{
    LCD_write_cmd(X);
    while (*s)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delay(vu32 cnt)
//{
//  cnt <<= DELAY_2N;

//  while (cnt--);
//}

网友A(2019-01-17):
你好,请问如何显示一个变量的值

网友B(2019-06-02):
挺好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