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利用SPI读写25xx320 EEPROM实例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利用SPI读写25xx320实例

单片机源码:
/********51单片机以SPI总线读写MicroChip的25xx320EEPROM程序,2013年11月25日****************/
# include <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CS=P1^3;
sbit SO=P1^2;
sbit SI=P1^1;
sbit SCK=P1^0;
//SCK=0;
//CS=1;
/**************延时n微秒***************/
void delaynus(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i)
{
        for(i=0;i<n;i++);
}
/**************写允许函数**************/
void wren(unsigned char enable,unsigned char i)
{
        CS=0;
        enable=0x06;
        SCK=0;
        delaynus(1,2);
        for(i=0;i<8;i++)
        {
        SI=enable&0x80;
        delaynus(1,2);
        SCK=1;
        enable<<=1;
        delaynus(1,2);
        SCK=0;
        }
        CS=1;
        delaynus(1,5);
}
/****************写禁止函数***************/
/**void wrds(unsigned char dis,unsigned char i)
{
        CS=0;
        dis=0x04;
        SCK=0;
        delaynus(1,2);
        for(i=0;i<8;i++)
        {
        SI=dis&0x80;
        delaynus(1,2);
        SCK=1;
        dis<<=1;
        delaynus(1,2);
        SCK=0;
        }
        CS=1;
}
/****************写指令函数***************/
void wrin(unsigned char write,unsigned char i)
{
        CS=0;
        write=0x02;
        SCK=0;
        delaynus(1,2);
        for(i=0;i<8;i++)
        {
        SI=write&0x80;
        delaynus(1,2);
        SCK=1;
        write<<=1;
        delaynus(1,2);
        SCK=0;
        }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ad(unsigned char adh,unsigned char adl,unsigned char i)
{
        CS=0;
        SCK=0;
        delaynus(1,2);
        for(i=0;i<8;i++)
        {
        SI=adh&0x80;
        delaynus(1,2);
        SCK=1;
        adh<<=1;
        delaynus(1,2);
        SCK=0;
        }
        for(i=0;i<8;i++)
        {
        SI=adl&0x80;
        delaynus(1,2);
        SCK=1;
        adl<<=1;
        delaynus(1,2);
        SCK=0;
        }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da(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dataa)
{
        CS=0;
        SCK=0;
        delaynus(1,2);
        for(i=0;i<8;i++)
        {
        SI=(dataa&0x80);
        delaynus(1,2);
        SCK=1;
        dataa=(dataa<<1);
        delaynus(1,2);
        SCK=0;
        }
}
/****************读命令函数***************/
void rdin(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i)
{
        CS=0;
        SCK=0;
        delaynus(1,2);
        read=0x03;
        for(i=0;i<8;i++)
        {
        SI=read&0x80;
        delaynus(1,2);
        SCK=1;
        read=(read<<=1);
        delaynus(1,2);
        SCK=0;
        }
}
/****************读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dd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0;
        delaynus(1,2);
        SCK=0;
        CS=0;
        for(i=0;i<8;i++)
        {
        SCK=1;
        dat<<=1;
        if (SO==1)
        dat|=0x01;
        delaynus(1,2);
        SCK=0;
        delaynus(1,2);
        }
        CS=1;
        return dat;
}
main()
{
        CS=0;
        wren(0x06,0x00);
        wrin(0x02,0);
        wrad(0x00,0x00,0);
        wrda(0,0x80);
        CS=1;
        delaynus(1,20);
        CS=0;
        rdin(0x03,0);
        wrad(0x00,0x00,0);
        delaynus(1,2);
        ACC=rdda();
        P3=ACC;
        CS=1;
}

网友A(2019-07-28):
最近刚好用到SPI,参考下,谢谢。

网友B(2020-03-21):
大家不要下,这个不行的,25xx320在Proteus中就没有,下到也不能仿真

网友C(2021-11-04):
写地址函数只有两个字节最多能到512K 要是遇到大于512K 的 怎么办呢?是在写地址函数里面再加一个字节码?

网友D(2022-04-14):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要下,这个不行的,25xx320在Proteus中就没有,下到也不能仿真

25LC320
32K
SPI
有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