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读写程序

楼主(2018-07-11):
SPI总线读写程序

//-----------------------函数声明,变量定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K=P1^0;                          // 将p1.0口模拟时钟输出
sbit MOSI=P1^1;                         // 将p1.1口模拟主机输出
sbit MISO=P1^2;                         // 将p1.1口模拟主机输入
sbit SS1=P1^3;                          // 将p1.1口模拟片选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函数名称: SPISendByte
// 入口参数: ch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PI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向SDA上发送一位数据字节,共八位
        SCK = 1 ;                  //时钟置高
        SS1 = 0 ;                  //选择从机

        while(n--)
        {
            delayNOP();
            SCK = 0 ;                  //时钟置低
          if((ch&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MOSI = 1;    // 传送位1
                }
                else
                {
                        MOSI = 0;    // 否则传送位0
                }
                delayNOP();
                ch = ch<<1;        // 数据左移一位
             SCK = 1 ;                  //时钟置高
        }
}
//--------------------------------------------------------------------------------------------------
// 函数名称: SPIreceive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SPIreceiveByte()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从MISO线上读取一上数据字节,共八位
        unsigned char tdata;
        SCK = 1;                   //时钟为高
        SS1 = 0;                   //选择从机
        while(n--)
        {
                delayNOP();
                SCK = 0;                   //时钟为低
                delayNOP();
                tdata = tdata<<1;    // 左移一位,或_crol_(temp,1)
                if(MISO == 1)
                        tdata = tdata|0x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tdata = tdata&0xfe;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0
                SCK=1;
        }
        return(tdata);
}
//--------------------------------------------------------------------------------------------------
// 函数名称: SPIsend_receiveByte
// 入口参数: ch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串行输入/输出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SPIsend_receiveByt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从MISO线上读取一上数据字节,共八位
        unsigned char tdata;
        SCK = 1;                   //时钟为高
        SS1 = 0;                   //选择从机
        while(n--)
        {
             delayNOP();
             SCK = 0;                   //时钟为低
            delayNOP();
                 {
                tdata = tdata<<1;    // 左移一位,或_crol_(temp,1)
                  if(MISO == 1)
                        tdata = tdata|0x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tdata = tdata&0xfe;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0
                  }
          {
              if((ch&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MOSI = 1;    // 传送位1
                            }
                       else
                            {
                          MOSI = 0;    // 否则传送位0
                            }
                        ch = ch<<1;        // 数据左移一位
          }
        SCK=1;
        }
        return(t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