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开环STM32控制-霍尔6步换向

楼主(2018-07-11):
直流无刷电机开环控制程序-6步换向法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1. #include "stm32f10x.h"
  2.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short int  CCR1_Val = 0;
unsigned short int  CCR2_Val = 0;
unsigned short int  CCR3_Val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HALL_Value = 0;
unsigned char HALL_flag =1;

/*******************************************************************************
* 函数名称: Timer1_Init();
* 功能描述: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入参数: void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PWM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时钟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使能GPIOA/GPIOB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PWM???PA8,9,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WM???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

}
/*******************************************************************************
* 函数名称: HALL_GPIO_Init();
* 功能描述: 霍尔端口初始化
* 输入参数: void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HALL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使能GPIOC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PWM???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Timer1_Init();
* 功能描述: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入参数: void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PWM_GPIO_Init(); //端口初始化
              HALL_GPIO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 打开定时器1的时钟

               // 默认20KHZ
              //设定3对PWM占空比
              CCR1_Val    = 2799;
        CCR2_Val    = 2799;
        CCR3_Val    = 2799;

              //设置定时器相关参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72MHZ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3599;         // 自动重装载计数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PWM模式设置-CH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互补端使能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 //设置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设置输出端互补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死区后输出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死区后互补端输出状态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死区和刹车功能配置,使用了高级定时器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运行模式下输出选择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空闲模式下输出选择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锁定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c8;                 //死区时间--2u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刹车功能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刹车输入极性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自动输出使能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CCPreloadControl(TIM1, ENABLE);     //使能预装值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OM, ENABLE); //开启通信事件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
* 函数名称: BLDC_Hall_Convet();
* 功能描述: 根据霍尔状态进行换向--T1 T3 T5/T4 T6 T2排列
* 输入参数: 无
* 返回参数: 无
********************************************************************************/
void BLDC_Hall_Convet(void)
{
// char PB0_Value,PB1_Value,PB2_Value;
//    PB0_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    PB1_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2;
//    PB2_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2)*4;
//
//   HALL_Value = PB0_Value+PB1_Value+PB2_Value;
  HALL_Value =(unsigned char)((GPIO_ReadInputData(GPIOB) & 0x0007));        //读转子位置

  if(HALL_flag ==1) //正转
  {
     switch(HALL_Value)   //根据转子位置,决定CCER输出相位和转子字偏移量
    {
            case 0x05: //配置 T3/T4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2, TIM_OCMode_PWM1);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  Channel3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3,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3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GenerateEvent(TIM1, 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4: //T4 T5
                             /*  Channel3 configuration */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3, TIM_OCMode_PWM1);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2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GenerateEvent(TIM1, 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6: //T5 T6

                                   /*  Channel3 configuration */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3, TIM_OCMode_PWM1);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N_Dis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2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GenerateEvent(TIM1, 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2: //T6 T1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1, TIM_OCMode_PWM1);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2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  Channel3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3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GenerateEvent(TIM1, 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3: // T1 T2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1, TIM_OCMode_PWM1);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  Channel3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3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2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GenerateEvent(TIM1, 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case 0x01: //T2 T3

                                   /*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2, TIM_OCMode_PWM1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  Channel3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3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Activ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Enabl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TIM_GenerateEvent(TIM1, TIM_EventSource_COM);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结构体定?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TRG_COM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IRQ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可以继续增加,设置中断优先级
}

voi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1 COM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OM);
         BLDC_Hall_Convet();//换向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通过不同的时钟定义,来选择不同的主频
        Nvic_Init();
        Timer1_Init();
        BLDC_Hall_Convet();

  while(1)
        {

  }

}

网友A:
积分不足啊,等组了再来

网友B(2018-10-08):
电机不动没有跑起来。

网友C:
你好,你用的是无刷电机,怎么驱动的

网友C:
你好,怎么用单片机驱动无刷电机

网友C:
你好,无刷电机怎么用单片机驱动,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D(2018-12-13):
收藏了,学些下,谢谢分享。

网友E:
我是初学者,过来学习的

网友F:
问一下作者,那电机怎么进行调速呢。

网友G(2019-02-23):
积分够后,下载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H(2019-05-26):
多谢楼主分享  初学者谢啦

网友I(2020-04-09):
收藏一下,觉得有用,好好学习。

网友J(2020-08-05):
资料不错,可以进行基础参考

网友K:
用的什么驱动板呢?自己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