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 inch TFT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ST7793V

楼主(2018-07-1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ys\sys.h>
#include <lcd\lcd.h>
#include <font\font.h>
/*
程序默认IO连接方式:
sbit LCD_CS     =P0^0;     //片选
sbit LCD_DC     =P0^2;          //数据/命令切换
sbit LCD_SDI    =P1^5;          //数据
sbit LCD_SCK    =P1^7;          //时钟
sbit LCD_REST   =P0^1;          //复位
*/
void xianshi()//显示信息
{
        BACK_COLO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hanzi(10,0,0,BRED);   //晶
        showhanzi(45,0,1,GRED);   //耀
        showhanzi(80,0,2,GBLUE);  //郑
        showhanzi(125,0,3,RED);   //秋
        showhanzi(160,0,4,YELLOW);//生
    LCD_ShowString(10,50,"1.52 inch TFT 240*240");
}

void showimage() //显示40*40图片
{
          int i,j,k;
        xianshi(); //显示信息
        for(k=2;k<8;k++)
        {
                   for(j=0;j<6;j++)
                {
                        Address_set(40*j,40*k,40*j+39,40*k+39);                //坐标设置
                    for(i=0;i<1600;i++)
                         {
                                   LCD_WR_DATA8(image[i*2+1]);         //发送颜色数据
                                 LCD_WR_DATA8(image[i*2]);
                         }
                 }
        }

}

  main()
{
        Lcd_Init();   //tft初始化
        LCD_Clear(WHITE); //清屏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WHITE;
        while(1)
        {
                 Lcd_Init();   //tft初始化
                 LCD_Clear(RED);
                 //delayms(1000);
                 LCD_Clear(GREEN);
……………………

网友A(2018-08-14):
这是虚假的资料,里面根本不是ST7793的资料,而是ST22789的,一点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