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软的VIS可以对51单片机进行编程吗?

楼主(2018-07-11):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
用微软的VIS可以对51单片机进行编程吗。还有就是KEIL 与VIS会冲突吗?(装这两个软件)。

网友A:
用微软的VIS 不可以对51单片机进行编程, VIS开发平台用不同的芯片类别啊……x86或x64架构……

KEIL 与VIS不会冲突, 可以同时装这两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软的VIS 不可以对51单片机进行编程, VIS开发平台用不同的芯片类别啊……x86或x64架构……

KEIL 与VI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