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琴 带4*4矩阵键盘和8*8点阵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
电子琴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码:
/*
名称:简易电子琴设计
说明:本程序运行时,按下矩阵键盘中的按键,数码管会显示当前的按键值,蜂鸣器会播放对应的音符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IO  P1   //矩阵键盘的控制IO
sbit    BEEP = P3^4;  //蜂鸣器对应的控制IO
sbit L1=P1^0;
sbit L2=P1^1  ;
sbit L3=P1^2   ;
sbit L4=P1^3 ;
uchar code string[] = {0x01,0x03,
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uchar code dis[16]={0,1,2,3,4,5,6,7,8,9,10,11,12,13,14,15};
//各音符对应的延时
uint code Table_Tone[] = {
63628,63835,64021,64103,
64260,64400,64524,64580};
uchar KeyNo;    //按键序号
/**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MS(uchar time)
  {
uchar i;
while(time--)
   {
  for(i=0; i<120; i++);
   }
  }
/**  矩阵键盘的扫描子函数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temp,i;
  uchar Num;
  P1=0xfe;
  for(i=0;i<=3;i++)
  {
   if(L1==0)Num=dis[i*4+0];
if(L2==0)Num=dis[i*4+1];
if(L3==0)Num=dis[i*4+2];
if(L4==0)Num=dis[i*4+3];
DelayMS(5);
temp=P1;
temp=temp|0x0f;
temp=temp<<1;
temp=temp|0x0f;
P1=temp;
  }
// uchar Temp, Num;
//
// P1 = 0x0f;      //高四位置 0 ,放入四列
//
// DelayMS(2);
//         //按键按下后 00001111 将变成 0000XXXX,X 中 1 个为 0,3个仍为 1
// Temp = KeyIO ^ 0x0f;   //异或操作会把 3 个 1 变成 0,唯一的 0 变成 1
//
// switch(Temp)
//   {
//  case 1 : Num = 0; break;
//  case 2 : Num = 1; break;
//  case 4 : Num = 2; break;
//  case 8 : Num = 3; break;
//  default : return;
//   }
  //
// KeyIO = 0xf0;     //低四位置 0 ,放入四列
//
// DelayMS(2);
//         //按键按下后 11110000 将变成 XXXX0000,X 中 1 个为 0,3个仍为 1
// Temp = (KeyIO >> 4) ^ 0x0f;  //将高四位移至低四位,并将其中唯一的 0 变为 1,其余为 0
//
// switch (Temp)
//   {
//  case 1 : Num +=  0; break;
//  case 2 : Num +=  4; break;
//  case 4 : Num +=  8; break;
//  case 8 : Num += 12; break;
//  default : return;
//   }
// KeyNo = Num;
  }
void led_shi()
{
uchar n;
for(n=0;n<40;n++)
{
  P0=string[KeyNo];
  P2=0x00;
}
}
/**  定时器 0 中断服务程序,不同频率的声音由该中断产生  **/
void Play_Tone() interrupt 1
  {
TH0  = Table_Tone[KeyNo] / 256;
TL0  = Table_Tone[KeyNo] % 256;
BEEP = ~BEEP;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IE    = 0x82;
while(1)
   {
  KeyIO = 0xf0;     //发送扫描码
  if (KeyIO != 0xf0)    //如果有按键按下
    {
   Key_Scan();     //矩阵键盘的扫描
   led_shi();
   TR0 = 1;     //启动定时器,并发出对应的声音
    }
  else
    {
   TR0 = 0;     //停止播放声音
    }
  DelayMS(2);
   }
  }

网友A(2019-12-02):
哥,怎么我弄出来按那个都是滴滴滴呀,点阵也不变

网友A:
哥,声音不变呀,点阵也不变

网友B(2023-06-17):
哥,右上角那个显示器怎么才能搜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