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51单片机只有KEIL可以对其编程吗?有其他软件吗?

楼主(2018-07-11):
请教一个关于软件的问题
对于51单片机只有KEIL可以对其编程吗?有其他软件吗?

网友A:
KEIL是最好的通用软件,也有些厂家开发了自己的编程器,但多数人还是用keil

SDCC (Small Device C Compiler),  SDCC是免费开源的编译器,可以用来编译8051系列的芯片,也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51单片机可以用此编译,而不是使用KEIL商业软件,IDE配合Codeblocks

SDCC和Codeblocks在网上搜索就能找到

Linux下使用SDCC开发MCS51单片机
在Linux下没有像keli那样好用的IDE来开发51单片机, 开发环境只能自己搭建

网友B:
我们老师上课说的keil的兼容性比较好  有些汇编语言在其它编译器上可能通不过  在剋了上可以,比如(mov p1 35567%24)可以直接在keil写 有些软件就不能这样用

网友C:
iar编译效率较高

网友D:
IAR也可以啊

网友E:
还有Basic 语言的bascom-8051

网友F:
IAR也可以的

网友G:
IAR也是可以的,只是keil用的人更多

网友H:
简单点就用keil,复杂的用iar

网友I:
现在KEIL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J:
我感觉 Quartus 也完全可以呀,可以编写C51的程序

网友K:
IAR也可以用的

网友L:
protues也可以,画仿真图更加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