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灯控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7-11):
【Realplay】 PCF8591模块 ADDA转换模块

家庭智能灯控系统,人走断电,根据环境调光,强制开关
不多说上程序

//主程序//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p1,cp2,cp3,cp4,cp5,sec=0,hour=0,min=0,a,b=16,pwm,sec1=0;
uint  intensity,infrard,AD1,AD2;
#include <AD.c>
#include <1602.c>
#include <key.c>
sbit LED=P2^1;
#include <display.c>
void timer_isr()interrupt 1
{
        TL0 = (65535-1000)%256;
    TH0 = (65535-1000)/256;
        cp1++;
        cp3++;
    if(cp3 > AD2)  pwm =1;
        if(cp3 <= AD2)  pwm =0;
           if(cp3 >= 25) cp3=0;

        if(cp1>=200)
        {
                cp1=0;
                cp2++;
                if(cp2 == 1)
                {
                        infrard =  read_pcf8591(0x40);
                }
                if(cp2 == 4)
                {
                        cp2=0;
                          sec++;
                        intensity = read_pcf8591(0x42);//光强
                        AD1= intensity*0.39;
                     AD2= intensity/10;

                }
        }
        if(sec>=60)
        {
                 min++;
                 sec=0;
        }
        if(min>=60)
        {
                 min=0;
                 hour++;
        }
        if(hour>=24) hour=0;
         if(mode == 0)
        {
        if(infrard  >= 150)LED = pwm;
        else LED = 1;
        }
        if(mode == 1)
        {
                LED = 1;
        }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1;
        TL0 = (65535-1000)%256;
    TH0 = (65535-100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    uchar i;
    timer_init();
    init_24c04();
        init_1602();
        sec=0;
        hour=0;
        min=0;

        while(1)
        {
                 key();
                 display();
        }
}

//pcf8591AD转换//
#include<intrins.h>
sbit scl = P1^1;
sbit sda = P1^0;

/*************起始信号**************/
//工作条件sda 产生下降沿 scl 为高电平;
void star_24c04 ()
{
        sda = 1;
        scl = 1;
        sda = 0;
        scl = 0;                                 //时钟信号复位
}
/*************终止信号**************/
//终止条件sda数据信号产生下降沿 scl 时钟信号为高电平
void stop_24c04()
{
        sda = 0;
        scl = 1;
        sda = 1;
}
/**************应答信号**************/
void ack_24c04()
{
        uchar i= 255;
        scl = 1;
        while(sda && i--);
        scl = 0;
}
/**************I2C总线初始化*********/
void init_24c04(void)
{
        sda = 1;
        scl = 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onebyte_24c04(void)
{
        uchar i ,dat;
        sda = 1;//释放总线
        for(i = 0;i < 8;i++)
        {
                scl = 1;
                dat = dat<<1;
                if(sda)dat = dat|0x01;//先读取高位,放到dat 的低位;
                scl = 0;
        }
        sda = 1;
        scl = 0;
        return (dat);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byte_24c04(uchar dat)
{
        uchar i;
        for(i = 0;i < 8;i++)
        {
                sda = (bit)(dat & 0x80);
                dat = dat << 1;
                scl = 1;
                scl = 0;
        }
        sda = 1;
        scl = 0;
}

//读地址、数据函数
//0x40表示0号通道;0x41表示1号通道;
uchar read_pcf8591(uchar sh)
{
        uchar temp;

        star_24c04();                 //发出开始信号
        write_onebyte_24c04(0x90);//PCF8591地址  相当于握手信号
        ack_24c04();                         //响应
        write_onebyte_24c04(sh);//0x40表示0号通道;//0x43 滑变  //0x40  光敏 //0x41 热敏
        ack_24c04();                         //响应

        star_24c04();                 //再次发出开始信号
        write_onebyte_24c04(0x91);//发出读取对应8951模块AD的信号
        ack_24c04();                         //响应
        temp=read_onebyte_24c04();//读取数据
        stop_24c04();                         //停止
        return(temp);         //返回数据
}

//1602时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3;//数据/命令
sbit RW = P2^4;//读/写
sbit E  = P2^5;//使能
uchar i;
uchar num[] = {"0123456789"};
void delayus(uint x)  //延时函数
{
        while(x--);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RW = 0;
        RS = 0;
        E = 1;
        P0 = com;
        delayus(100);
        E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写入数据
{
        RW = 0;
        RS = 1;
        E = 1;
        P0 = da;
        delayus(100);
        E = 0;
}

void init_1602()        //LCD1602  初始化
{
        write_com(0x3c);//设定数据总线的个数4/8,显示一行/两行
        write_com(0x0c);//          //光标不显示
        write_com(0x06);//           //光标随字符右移
}
//void LCD_clr1602()        //LCD1602  清屏
//{
//        write_com(0x01);        // 对字符串清0
//        write_com(0x02);   //对光标清0
//}

void goto_xy(uchar y,uchar x)    //定位显示位置
{
        if(y == 1)
                write_com(x + 0x80);                 //定位第一行
        else
                write_com(x + 0x80 + 0x40);         //定位第二行
}

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char x)                 //显示数字
{
        write_data(num[x / 10]);
        write_data(num[x % 10]);
}

void display_num1(unsigned int x)                 //显示数字
{

        write_data(num[x / 100 % 10]);
        write_data(num[x / 10 % 10]);
        write_data(num[x % 10]);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         //显示字符
{
        while(*p)
        {
                write_data(*p);
                p++;
        }
}

//display//
void display()
{
        goto_xy(1,0);
        display_string("time ");
        goto_xy(1,6);
        display_num(hour);
        goto_xy(1,8);
        display_string(":");
        goto_xy(1,9);
        display_num(min);
        goto_xy(1,11);
        display_string(":");
    goto_xy(1,12);
        display_num(sec);
        goto_xy(2,0);
        display_string("Lx:");
        goto_xy(2,3);
         display_num1(AD1);
        goto_xy(2,6);
        display_string("%");
        goto_xy(2,8);
        if(infrard > 150)display_string("OPEN");
        else  display_string("O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