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串口显示+波形发生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1):
这是一个用编码器控制频率的正弦波发生器,频率范围0-2khz。最重要的是波形是连续的,比使用专业的波形发生器模块要好用。波形也可以自己通过改变数组来改变波形。里面一些程序也是集成采用了网友的。

波形照片

波形照片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exti.h"
#include "encode.h"
#include "DAC.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int a=359,b;

        u16 count;//编码器计数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Adc_Init();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4_Init();//定时器编码器接口初始化
a=9999-a;
         TIM3_PWM_Init(a,7199);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88

  GPIO_Config();
        DMA_Config();
        DAC_Config();
        TIM_Config();
           while(1)
{

                b= TIM4->CNT/4;
        if( b<282)b=282;
        b=28235/b;
//    printf("编码器值 = %d\t\n",b);
        TIM3->PSC=b;
        TIM6->ARR=b;
////                if (a<50) a=50;
////                a=50000/a;
//                if (a<40)a=40;
//        else if(a>900)a=900;
//
//          b=65535/a;
//
//        TIM3->ARR=b;
//
//                TIM3->CCR2=b/32;
//        printf("b = %d\n",b);
////                       printf("ARR = %d\n",b);
////                TIM3_PWM_Init(a,7199);

        if((TIM4->CR1 & TIM_CounterMode_Down) != TIM_CounterMode_Down)//判断编码器正反转
                                {
            LED2=0;}
      else LED2=1;

                                }

        }

编码器+正玄波-实验 成功

网友A:
这个编码器控制正弦波的频率?

楼主:
是的,调节编码器改变定时器。改变读取的速度。

楼主:
发一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