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温湿度传感器SHT3X的代码,自己在用的,能用。

楼主(2018-07-11):
#include "sht3x.h"
#include "mdelay.h"

// SHT3x用到的IO脚
#define  SCL      PBout(6)
#define  SDAOUT   PBout(7)
#define  SDAIN    PBin(7)

// SHT3x的地址(ADDR引脚已经硬件接地)
#define  SLAVEADDRESS    0x88       //  ( 0x44<<1 )

// SHT3x管脚初始化
void Sht3x_Init(void)
{
        RCC->APB2ENR |= (1<<3);   // PB口时钟使能
        GPIOB->ODR |= (3<<6);     // PB6、PB7输出高电平
        GPIOB->CRL &= 0x00ffffff; // PB6、PB7设为开漏输出
        GPIOB->CRL |= 0x77000000;
}

static void SDAsetOUT(void)
{
        GPIOB->CRL &= 0x0fffffff; // 设置为开漏输出
        GPIOB->CRL |= 0x70000000;
}

static void SDAsetIN(void)
{
        GPIOB->CRL &= 0x0fffffff; // 设置为三态输入
        GPIOB->CRL |= 0x40000000;
}

static void I2C_Start(void)
{
  SDAsetOUT();

  SDAOUT = 1;                // 拉高数据线
  SCL = 1;                   // 拉高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SDAOUT = 0;                // 产生下降沿
  udelay(5);                 // 延时
  SCL = 0;                   // 拉低时钟线
}

static void I2C_Stop(void)
{
  SDAsetOUT();

  SDAOUT = 0;                // 拉低数据线
  SCL = 1;                   // 拉高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SDAOUT = 1;                // 产生上升沿
  udelay(5);                 // 延时
}

static void I2C_SendACK(u8 ack)
{
  SDAsetOUT();

  SDAOUT = ack;              // 写应答信号
  udelay(5);
  SCL = 1;                   // 拉高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SCL = 0;                   // 拉低时钟线
  SDAOUT = 1;
  udelay(20);                // 延时
}

static u8 I2C_RecvACK(void)
{
  u8 temp;

  SDAsetIN();

  SCL = 1;                   // 拉高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temp = SDAIN;              // 读应答信号
  SCL = 0;                   // 拉低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return temp;
}

static void I2C_SendByte(u8 dat)
{
  u8 i;

  SDAsetOUT();

  for ( i=0; i<8; i++ )      // 8位计数器
  {
    SDAOUT = ( dat&0x80 ) ? 1 : 0 ;
        dat <<= 1;
    SCL = 1;                 // 拉高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SCL = 0;                 // 拉低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
  I2C_RecvACK();             // 接收ACK
}

static u8 I2C_RecvByte(void)
{
  u8 i;
  u8 dat = 0;

  for ( i=0; i<8; i++ )      //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 拉高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dat |= SDAIN;            // 读数据
    SCL = 0;                 // 拉低时钟线
    udelay(5);               //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HT3X_GetTempAndHumi(u16 cmd, s16 *temp, u16 *humi)
{
  u8 bytes[2];
//  u8 checksum;
  u16 temperature,humidity;

  I2C_Start();                    //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 SLAVEADDRESS );   //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 cmd>>8 );         // 发送16BIT的命令码
  I2C_SendByte( cmd&0x00ff );
  //mdelay( 30 );                   // 延时等待传感器检测温湿度
  mdelay(20);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bytes[0] = I2C_RecvByte();      // 读取温度
  I2C_SendACK( 0 );
  bytes[1] = I2C_RecvByte();      //
  I2C_SendACK( 0 );
  //checksum = I2C_RecvByte();      // 读取CRC
  I2C_RecvByte();                 // 读取CRC
  I2C_SendACK( 0 );
  temperature = bytes[0];
  temperature <<= 8;
  temperature |= bytes[1];

  bytes[0] = I2C_RecvByte();      // 读取湿度
  I2C_SendACK( 0 );
  bytes[1] = I2C_RecvByte();      //
  I2C_SendACK( 0 );
  //checksum = I2C_RecvByte();      // 读取CRC
  I2C_RecvByte();                 // 读取CRC
  I2C_SendACK( 1 );
  humidity = bytes[0];
  humidity <<= 8;
  humidity |= bytes[1];

  I2C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temp = ((s32)temperature*1750)/65535-450;     // 将温度原始数据转换成摄氏度数据
  *humi = ((u32)humidity*1000)/65535;           // 将湿度原始数据转换成相对湿度
}

网友A:
如果單獨測溫度比較簡單,用LM35直接ADC測電壓就好,濕度麻煩

网友A:
濕敏電阻也好像也以用ADC方式測出電壓換算.

网友B(2018-10-11):
你是用什么显示的

网友B:
你好,你是用什么来显示的

网友C:
找了很久了,多谢分享

网友C:
你好,你是用什么来显示的啊

网友D(2018-12-10):
想知道你的16位命令码是什么,我照着写了,但是SHT不回应答信号

网友E(2019-01-26):
湿度一直是百分百是为何

网友F(2019-06-28):
官方代码太复杂了

网友G(2020-02-26):
谢谢了 分享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H(2020-08-18):
这是属于用GPIO口模拟的IIC吗

网友I(2022-05-15):
用什么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