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完之后数码管只显示8

楼主:
焊接完之后数码管只显示8,有时会因为接触问题显示42,在程序中直接将P0口P2口置数的话数码管显示正常,但下载扫描按键的程序后数码管只显示8,仿真都是正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2018-07-11):
检查下你的连线han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求解求解!!急!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C:
焊接时注意要把晶振尽量靠近单片机的引脚放置 ,否则可能因为干扰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检查一下焊接的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E:
不是数码管问题,是你的单片机没接好

网友F:
你用的p0口的上拉电阻接好没?或者检查一下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在焊接的时候对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