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99分钟倒计时器

楼主(2018-07-11):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sbit BEEP = P1^1;//定义喇叭端口
bit BeepFlag;

sbit KEY_ADD=P3^0;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_DEC=P3^1;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定义时分秒

bit Update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Beep_OFF(void);
void  Beep_ON(void);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
/*------------------------------------------------
                显示数据处理函数
------------------------------------------------*/
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void)
{
TempData[2]=dofly_DuanMa[minute/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3]=dofly_DuanMa[minute%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4]=0x40;
TempData[5]=dofly_DuanMa[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6]=dofly_DuanMa[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key_press_num;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_ADD)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ADD)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ADD)
            {
                key_press_num++;
        DelayMs(10);           //10x200=2000ms=2s
                if(key_press_num==200) //大约2s
                  {
                   key_press_num=0;    //如果达到长按键标准 则进入长按键动作
           while(!KEY_ADD)     //这里用于识别是否按键还在按下,如果按下执行相关动作,否则退出
                       {
                               if(minute<99)    //加操作
                      minute++;
                                //即时把显示数据处理,如果去掉下面2句处理信息,实际上看不到渐变效果,而是看到跳变效果
                                //用户可以自行屏蔽测试
                Display_Data_Operation();
                DelayMs(50);//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的速度
                                }
                    }
                }
      key_press_num=0;//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
                   if(minute<99)    //加操作
                  minute++;
           }
        }

if(!KEY_DEC)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DEC)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DEC)
            {
                key_press_num++;
        DelayMs(10);
                if(key_press_num==200) //大约2s
                  {
                   key_press_num=0;
           while(!KEY_DEC)
                       {
                               if(minute>0)  //减操作
                       minute--;
                Display_Data_Operation();
                DelayMs(50);//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的速度
                                }
                    }
                }
      key_press_num=0;//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
               if(minute>0)  //减操作
                  minute--;

           }
        }

if(UpdateTimeFlag==1)
{
UpdateTimeFlag=0;

Display_Data_Operation();

if((minute==0)&&(second==0))//条件满足蜂鸣器闪响
   {
    Beep_ON();
   }
else
    Beep_OFF();   //不满足时关掉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i;

TH0=(65536-1000)/256;//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if(BeepFlag)         //启动喇叭标志
   {
   if(num<300 || (num>500&&num<800) )
     BEEP=!BEEP;     //闪响
   else
     BEEP=0;         //停止发声
   }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i++;
if(i==20)          //20ms更新一次
    {
        i=0;
        UpdateTimeFlag=1; //更新时间志位置1
        }
num++;
if(num==1000)        //大致1s
   {
    num=0;
    if((minute!=0)||second)//如果分钟和秒都为0,不进行计时
       second--;//秒减1
    if(second==0xff)//如果=0后再减1则赋值59,即00过后显示59
           {
           second=59;
           if(minute>0)//倒计时条件
             {
              minute--;
              }

           }
  }
}

/*------------------------------------------------
             喇叭警报声音开
------------------------------------------------*/
void  Beep_ON(void)
{
BeepFlag=1;
}
/*------------------------------------------------
             喇叭警报声音关
------------------------------------------------*/
void  Beep_OFF(void)
{
BeepFlag=0;
BEEP=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