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控制ysm3a3芯片的音乐播放器MP3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11):
可以显示播放时间,显示音量和显示歌名。不过歌名只能显示3个中文字或者6和英文字符。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ysm3a3.h"
#include "stdio.h"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bit busy,SOE;
unsigned int data1[4]={0xfd,0x02,0x04,0xdf};  //上一曲
unsigned int data2[4]={0xfd,0x02,0x03,0xdf};  //下一曲
unsigned int data3[4]={0xfd,0x02,0x05,0xdf};  //音量加
unsigned int data4[4]={0xfd,0x02,0x06,0xdf};  //音量减
unsigned int datak[4]={0xfd,0x02,0x0c,0xdf};  //暂停播放

unsigned char data5[5]={0xfd,0x03,0x31,0x02,0xdf};  //设置音量为05/30
unsigned char data6[5]={0xfd,0x03,0x33,0x00,0xdf};  //设置循环模式为
unsigned int data7[7]={0xfd,0x04,0x41,0x00,0x01,0xdf};  //播放第一首歌

unsigned int datac1[4]={0xfd,0x02,0x11,0xdf};  //查询音量
unsigned int datac4[4]={0xfd,0x02,0x1c,0xdf};  //当前时间
unsigned int datac6[4]={0xfd,0x02,0x1e,0xdf};  //查询歌名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ss[7];

sbit key1=P1^0; //上一曲
sbit key2=P1^1; //下一曲
sbit key3=P1^2; //音量+
sbit key4=P1^3; //音量-
sbit key5=P1^4; //暂停播放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void mp3init()
{unsigned int i;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9600);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key1=key2=key3=key4=1;
        for(i=0;i<5;i++)SendData(data5[i]);Delay(2600);                 //音量
        for(i=0;i<5;i++)SendData(data6[i]);Delay(2600);                 //循环模式
        for(i=0;i<6;i++)SendData(data7[i]);Delay(2600);                 //播放第xx首
}
void mp3()
{                unsigned int i,t,ge,shi,j0,j1,fen,miao;
                j=0;
                if(key1==0)
                        {for(i=0;i<4;i++)SendData(data1[i]);DelayMs(100);}         //上一曲
                if(key2==0)
                        {for(i=0;i<4;i++)SendData(data2[i]);DelayMs(100);}         //下一曲
                if(key3==0)
                        {for(i=0;i<4;i++)SendData(data3[i]);DelayMs(100);}         //音量加
                if(key4==0)
                        {for(i=0;i<4;i++)SendData(data4[i]);DelayMs(100);}         //音量减
                if(key5==0)
                        {for(i=0;i<4;i++)SendData(datak[i]);DelayMs(100);}        //暂停播放
                for(i=0;i<4;i++)SendData(datac4[i]);DelayMs(60);                              //查询时间

                Show(0x9b,8,ss);                              //显示收到的指令

                shi=ss[4]%16;j0=ss[4]/16;                  //ASCII吗转10进制
                ge=ss[5]%16;j1=ss[5]/16;
                if(j0==6)shi=shi+9;
                if(j1==6)ge=ge+9;
                t=shi*16+ge;
                Show_dig(0x8f,t);                 //显示过滤和转换的时间(s)

                fen=t/60;miao=t%60;
                Show_dig(0x8b,fen);
                Show(0x8c,2,"分");
                Show_dig(0x8d,miao);
                Show(0x8e,2,"秒");

}
void mp3nam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xx[5];
                j=0;
                if(key1==0)
                        {for(i=0;i<4;i++)SendData(data1[i]);DelayMs(100);}         //上一曲
                if(key2==0)
                        {for(i=0;i<4;i++)SendData(data2[i]);DelayMs(100);}         //下一曲
                if(key3==0)
                        {for(i=0;i<4;i++)SendData(data3[i]);DelayMs(100);}         //音量加
                if(key4==0)
                        {for(i=0;i<4;i++)SendData(data4[i]);DelayMs(100);}         //音量减
                if(key5==0)
                        {for(i=0;i<4;i++)SendData(datak[i]);DelayMs(100);}        //暂停播放
                for(i=0;i<4;i++)SendData(datac6[i]);DelayMs(200);                                        //查询歌名
                Show(0x9b,8,ss);                              //显示收到的指令
                xx[0]=ss[2];
                xx[1]=ss[3];
                xx[2]=ss[4];
                xx[3]=ss[5];                                                                                                    //暂存歌名
                xx[4]=ss[6];
                xx[5]=ss[7];
                Show(0x8b,4,"名:");
                Show(0x8d,6,xx);

}
void mp3yinliang()
{                unsigned int i,t,ge,shi,j0,j1;
                j=0;
                if(key1==0)
                        {for(i=0;i<4;i++)SendData(data1[i]);DelayMs(100);}         //上一曲
                if(key2==0)
                        {for(i=0;i<4;i++)SendData(data2[i]);DelayMs(100);}         //下一曲
                if(key3==0)
                        {for(i=0;i<4;i++)SendData(data3[i]);DelayMs(100);}         //音量加
                if(key4==0)
                        {for(i=0;i<4;i++)SendData(data4[i]);DelayMs(100);}         //音量减
                if(key5==0)
                        {for(i=0;i<4;i++)SendData(datak[i]);DelayMs(100);}        //暂停播放
                for(i=0;i<4;i++)SendData(datac1[i]);DelayMs(100);                                    //查询音量

                Show(0x9b,8,ss);                              //显示收到的指令

                shi=ss[2]%16;j0=ss[2]/16;                  //ASCII吗转10进制
                ge=ss[3]%16;j1=ss[3]/16;
                if(j0==6)shi=shi+9;
                if(j1==6)ge=ge+9;
                t=shi*16+ge;

                Show(0x8b,6,"音量:");
                Show_dig(0x8e,t);
                Show(0x8f,2,"  ");                                                              //显示过滤和转换的音量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mp3 12864 TEA5767(显示时间,

网友A(2019-12-12):
里面的音乐内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