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主函数中调用不到另一个函数

楼主(2018-07-11):
写的两个方法想拼在一起,主函数是独立按键的程序,里面当按键按下K1去调用另一个程序(步进电机转动的程序),为什么调用不了, 请帮忙看看, 调用motor_ccw()失败。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otor.c"
void delaynms(uint aa);
void motor_ccw();
void motor_cw();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sbit K1=P3^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led;
  motor_ccw;
  }
  while(!K1);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CCW[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逆时钟旋转相序表
uchar code CW[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正时钟旋转相序表

void delaynms(uint aa)
{
  uchar bb;
  while(aa--)
  {
   for(bb=0;bb<115;bb++)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void motor_ccw()

{
  uchar i,j,k;
  for(k=0;k<128;k++)
  {
  for(j=0;j<8;j++)                 //电机旋转一周,不是外面所看到的一周,是里面的传动轮转了一周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1=CCW[i];
     delaynms(1);   //调节转速
}
  }
  }
  P1=0xf0;
}

void motor_cw()
{
  uchar i,j,k;
  for(k=0;k<128;k++)
  {
  for(j=0;j<8;j++)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1=CW[i];
    delaynms(1);   //调节转速
  }
  }
  }
  P1=0xf0;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nclude "motor.h"

sbit led =P2^0;
sbit K1  =P3^1;

void delay(u16 i){
        while(i--);
}

void keypros(){
        if(K1==0){
                delay(1000);
                if(K1==0){
                        led=~led;
                        motor_ccw();
                }
                while(!K1);
        }
}
void main(){
        while(1){
                keypros();
        }
}

//save as motor.h

u8 code CCW[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逆时钟旋转相序表
u8 code CW[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正时钟旋转相序表

void delaynms(u16 aa){
        u8 bb;
        while(aa--){
                for(bb=0;bb<115;bb++){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void motor_ccw(){
        u8 i,j,k;
        for(k=0;k<128;k++){
                for(j=0;j<8;j++){                //电机旋转一周,不是外面所看到的一周,是里面的传动轮转了一周
                        for(i=0;i<8;i++){ //旋转45度
                                P1=CCW[i];
                                delaynms(1);   //调节转速
                        }
                }
        }
        P1=0xf0;
}

void motor_cw(){
        u8 i,j,k;
        for(k=0;k<128;k++){
                for(j=0;j<8;j++){
                        for(i=0;i<8;i++){  //旋转45度
                                P1=CW[i];
                                delaynms(1);   //调节转速
                        }
                }
        }
        P1=0xf0;
}

//////////////
///////////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样写法是可以的
///////////////

网友B:
第三行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
解决了,24行少了一对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