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舵机

楼主:
运用HC—05蓝牙模块通过51单片机控制舵机,在开发板上可以实现,但在自己焊的最小系统却无法实现,想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8-07-12):
p11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B:
不理解你说的不能实现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相关问题,把电源的电流改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电源的问题,驱动不足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11是不是接错了?

没有用到P11这个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你说的不能实现是什么情况

舵机无法转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相关问题,把电源的电流改大一点就可以了。

5V的电源电压应该可以吧

网友F:
估计就是动手线接错了

网友G: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H:
从图上看 你的晶振电容错了  具体情况 看看SIGNAL引脚有没有接错

网友I:
先通过简单程序控制引脚检查电路是否有问题,若没有再看舵机控制程序是否出错了

网友J: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电源的问题,增加电源功率或者换成两个电源供电共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