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电和信号与系统怎么快速学好

楼主(2018-07-12):
应付考试吧因为就剩几天时间了60分过了就行,怎么办

网友A:
找老师要重点,把题型问出来,把重要的公式背了

网友A:
这是我自己的总结,重点是你自己得看书,把重点的看懂,其实想过不是太难,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的总结,重点是你自己得看书,把重点的看懂,其实想过不是太难,加油

谢谢你

网友B:
直接做題目了
找有詳解的題目做 不會就看解答學習
同樣類型的題目 做兩三題就好
盡量多做題目比較快

网友C:
数电?应该就是逻辑电路,用好算法。信号嘛的确有点难,不过,算法的题还是比较多的。多做计算题分就有了,其他就要背了!

网友D:
信号重点几个变换,连续信号的傅氏变换,拉氏变换,Z变换公式,常用信号相应的变换。

网友D:
离散信号的DFS,DTFT,DFT,FFT公式和常用信号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