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问独立键盘的扫描去抖怎么写

楼主(2018-07-12):
只知道延时去抖,还有一种方法叫扫描去抖
百度上没有合适的
谁知道这个
麻烦简单写一下可以吗,在线等

网友A: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if(!key)                                        //检测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250)&&(key_sign==0))
                {
                        key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防止不松手重复响应
                     //执行任务或赋值键值变量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网友B:
软件延时去抖和硬件去抖,硬件去抖就是加个电容,要么加触发器(成本高)。你说的扫描去抖一般应用在矩阵键盘上,其实也是延时来做的去抖。

楼主:
在线等求助

网友C:
/*------------------------------------------------
    按键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Val;
KeyPort=0xf0;
if(KeyPort!=0xf0)
   {
    DelayMs(10);
        if(KeyPort!=0xf0)
          {
            KeyPort=0xfe;
                if(KeyPort!=0xfe)
                          {
                          Val=KeyPort&0xf0;
                        Val+=0x0e;
                            while(KeyPort!=0xfe);
                          DelayMs(10);
                          while(KeyPort!=0xfe);
                       return Val;
                }
        KeyPort=0xfd;
                if(KeyPort!=0xfd)
                          {
                          Val=KeyPort&0xf0;
                        Val+=0x0d;
                            while(KeyPort!=0xfd);
                          DelayMs(10);
                          while(KeyPort!=0xfd);
                       return Val;
                }
            KeyPort=0xfb;
                if(KeyPort!=0xfb)
                          {
                          Val=KeyPort&0xf0;
                        Val+=0x0b;
                            while(KeyPort!=0xfb);
                          DelayMs(10);
                          while(KeyPort!=0xfb);
                       return Val;
                }
            KeyPort=0xf7;
                if(KeyPort!=0xf7)
                          {
                          Val=KeyPort&0xf0;
                        Val+=0x07;
                            while(KeyPort!=0xf7);
                          DelayMs(10);
                          while(KeyPort!=0xf7);
                       return Val;
                }
     }
   }
  return 0xff;
}
/*------------------------------------------------
    按键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网友C:
  switch(P3)
       {
              case 0xfe:P1=dofly_table[1];break;
                case 0xfd:P1=dofly_table[2];break;
                case 0xfb:P1=dofly_table[3];break;
                case 0xf7:P1=dofly_table[4];break;
                case 0xef:P1=dofly_table[5];break;
                case 0xdf:P1=dofly_table[6];break;
                case 0xbf:P1=dofly_table[7];break;
                case 0x7f:P1=dofly_table[8];break;
                default: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