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内部看门狗不工作

楼主(2018-07-12):
请教,STM8内部看门狗不工作,什么原因。
库函数和寄存器方式都试过。

网友A:
你如何证明看门狗没有工作呢?

网友B:
看门狗,一直喂狗你看不出工作与否,只一次喂狗,看看程序是不是复位从头执行才知道它是不是工作

网友A:
回的不错。让起动狗运行的起动开关在哪里?

网友C:
那你看下你找官方历程看下,应该可以的。要不然,就是你硬件问题。好像有些型号的32是不带这个看门狗功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