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化妆镜/LED护眼台灯触控触摸调光芯片SGL8022WS/W SGL8023W SOP8 DIP8 高灵敏度

楼主(2018-07-12):
产品型号:SGL8022W
产品品牌:SGL/希格玛
封装形式:DIP8 SOP8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许先生
联 系 QQ:1918885898
联系手机:18898582398
希格玛大陆总代理,原装现货具有优势!工程服务,技术支持,让您的生产高枕无忧。
单通道直流LED 灯光控制触摸芯片
概述
   ● SGL8022W 是一款用于LED 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使用该芯片可以实现LED 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具有如下功能特点和优势: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5.5V 之间任意选择。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 可以达到±2KV 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特性
  ● TI 触摸输入对应SO 灯光控制输出。共有四种功能可选,由OPT1 和OPT2 管脚上电前的输入状态来决定。具体如下:
1)OPT1=1,OPT2=1对应:不带亮度记忆突明突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2)OPT1=0,OPT2=1对应:不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3)OPT1=1,OPT2=0对应: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
4)OPT1=0,OPT2=0对应:LED 三段触摸调光功能
● 不带亮度记忆突明突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如下:
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点击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小于550ms)时,可实现灯光的亮灭控制。一次点击触摸,灯亮;再一次点击触摸,灯灭。如此循环。灯光点亮或关灭时,无亮度缓冲。且灯光点亮的初始亮度固定为全亮度的90%。 长按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大于550ms)时,可实现灯光无级亮度调节。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增加,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松开时刻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 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大亮度后不再变化;再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降低,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松开时刻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 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小亮度后不再变化。如此循环。 点击触摸和长按触摸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使用,相互之间功能不受干扰和限制。不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突明突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的基础上,在点击触摸开灯和关灯时,通过使灯光由一个较低亮度缓慢平滑过渡到开灯初始亮度,在点击触摸关灯时,使灯光由当前亮度缓慢平滑降低直至关灭,从而达到亮度缓慢变化的视觉缓冲效果,起到保护眼睛和视力的效果。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渐明渐暗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亮度记忆功能。即在AC220V 电源不断电的情况下,每次点击触摸关灯时的亮度会被记忆,下次点击触摸开灯时会以此亮度作为初始亮度。在AC220V 电源掉电的情况下,重新上电后的第一次点击触摸开灯,初始亮度固定为全亮度的50%。LED 三段触摸调光功能, 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 每次点击触摸,灯光亮度按低亮度->中两度->高亮度->灭依次循环变化。
●  此篇产品叙述为产品功能简介,如需要完整产品PDF资料可以联系许先生QQ:1918885898索取!

应用范围
● 各种消费性产品
● 取代按钮按键
此资料为产品概述,可能会有错漏。如需完整产品PDF资料可以联系许先生索取QQ:191 888 5898
●●●●●●●●●●●●●●●●●●●●●●●●●●●●●●●●●●●●●●●●●●●●●●●●●●●●●●●●●●●
产品型号:SGL8022WS
产品品牌:SGL/希格玛
封装形式:DIP8  SOP8
产品年份:新年份
联 系 人:许先生
联 系 QQ:1918885898
联系手机:18898582398
希格玛大陆总代理,原装现货具有优势!工程服务,技术支持,让您的生产高枕无忧。
单通道直流LED调光触摸芯片
概述
● SGL8022WS 是一款专用于LED 灯光开关控制及亮度调节的单通道触摸芯片。使用该芯片可以方便地实现LED 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分档及无级亮度调节。具有如下功能特点和优势: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5.5V之间任意选择。 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可以达到±2KV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特点
● 工作电压:2.4~5.5V
● 工作频率:4MHz
● 触摸输入:一路(TI) 选项输入:两路(OP1/OP2) 控制输出:一路(SO) 控制输出PWM频率:20KHz
功能描述: TI触摸输入对应SO灯光控制输出,通过调制PWM输出信号的占空比控制LED灯的开关和亮度变化,PWM信号的频率固定为20KHz左右。共有四种功能可选,由OPT1/OPT2管脚上电前的输入状态来决定。具体如下: 1)OP1 & OP2全部悬空: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的LED触摸无级调光2)OP1接地,OP2悬空: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的LED触摸无级调光3)OP1悬空,OP2接地:LED三段触控调光,【高->中->低->灭】循环4)OP1 &OP2全部接地:LED三段触控调光,【低->中->高->灭】循环以下为详细功能说明:
● 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如下:初始上电时,SO输出全低电平,LED灯不亮。短按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小于550ms),可实现灯光的开关亮灭控制。一次短按触摸,灯亮;再一次短按触摸,灯灭。多次短按,依此循环。灯光点亮或关灭时,无亮度缓冲。且每次开灯的亮度固定为最高亮度,对应输出PWM信号的高电平占空比为100%。 长按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大于550ms),可实现灯光无级亮度调节。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降低,松开时停在当时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低后不再变化;再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升高,松开时停在当时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高后不再变化。多次长按,依此循环。最低亮度的PWM信号占空比为2%,最高亮度为100%。灯不亮的情况下,长按触摸也可开灯。此种情况下,按键按下后首先以最高亮度亮灯,若超过550ms后仍未松开,则开始向下无级调光。点击触摸和长按触摸可在任何时候随意使用,相互之间功能不受干扰和限制。 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的LED触摸无级调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亮度记忆功能。即在电源不断电的情况下,每次短按触摸关灯时的亮度会被记忆保存,下次触摸开灯时会以此亮度作为初始亮度。开灯后第一次调光的方向由之前记忆的亮度值来决定,若记忆亮度值大于50%,则向下调光;若记忆亮度值小于50%,则向上调光。初始上电或断电后重新上电,第一次开灯的初始亮度固定为100%最高亮度,第一次调光的方向固定为向下调光。
●LED三段触控调光,【高->中->低->灭】循环
●初始上电时,SO输出全低电平,LED灯不亮。
●  第一次触摸,灯光为高档亮度;第二次触摸,灯光为中档亮度;第三次触摸,灯光为低档亮度;第四次触摸,灯灭。多次按键,依此循环。高中低三档亮度对应的输出PWM信号占空比分别为100%、40%、10%。
●LED三段触控调光,【低->中->高->灭】循环
●初始上电时,SO输出全低电平,LED灯不亮。
●  第一次触摸,灯光为低档亮度;第二次触摸,灯光为中档亮度;第三次触摸,灯光为高档亮度;第四次触摸,灯灭。多次按键,依此循环。低中高三档亮度对应的输出PWM信号占空比分别为10%、40%、100%。
●此资料为产品概述,可能会有错漏。如需完整产品PDF资料可以联系许先生索取QQ:191888 5898
●●●●●●●●●●●●●●●●●●●●●●●●●●●●●●●●●●●●●●●●●●●●●●●●●●●●●●●●●●●
产品型号:SGL8023W
产品品牌:SGL/希格玛
封装形式:DIP8 SOP8
产品年份:新年份产品
联 系 人:许先生
联 系 QQ:1918885898
联系手机:18898582398
希格玛大陆总代理,原装现货具有优势!工程服务,技术支持,让您的生产高枕无忧。
单通道直流 LED 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
概 述
● SGL8023W 是一款用于LED 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触摸芯片。使用该芯片可以实现
LED 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亮度调节。具有如下功能特点和优势: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可在有介质(如玻璃、亚克力、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应用电压范围宽,可在2.4~5.5V 之间任意选择。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EFT 可以达到±2KV 以上;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特 点
● TI 触摸输入对应SO1 以及SO2 灯光控制输出。SO2/OPT2为输入输出功能复用管脚,既可以用作调光输出SO2,也可以用作选项输入OPT2。共有六种功能可选,由OPT1/OPT2/OPT3管脚上电前的输入状态来决定。芯片管脚有内部上拉,悬空为1,接GND 为0,具体如下:
1)OPT1=1,OPT2=1,OPT3=1: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单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
2)OPT1=1,OPT2=1,OPT3=0: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单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
3)OPT1=1,OPT2=0,OPT3=1: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双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
4)OPT1=1,OPT2=0,OPT3=0: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双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
5)OPT1=0,OPT2=0,OPT3=1:LED 三段触控调光,顺序低->中->高->灭
6)OPT1=0,OPT2=0,OPT3=0:LED 三段触控调光,顺序高->中->低->灭
以下为详细功能说明:
●  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单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如下:
● TI 触控输入对应SO1 一路LED 输出。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
●  点击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小于550ms)时,可实现灯光的亮灭控制。一次点击触摸,灯亮;再一次点击触摸,灯灭。如此循环。灯光点亮或关灭时,无亮度缓冲。且灯光点亮的初始亮度固定为最高亮度。
● 长按触摸(触摸持续时间大于550ms)时,可实现灯光无级亮度调节。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增加,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松开时刻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 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大亮度后不再变化;再一次长按触摸,灯光亮度逐渐降低,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松开时刻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3 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小亮度后不再变化。如此循环。
●  点击触摸和长按触摸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使用,相互之间功能不受干扰和限制。
●  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单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单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亮度记忆功能。即在电源不断电的情况下,每次点击触摸关灯时的亮度会被记忆,下次点击触摸开灯时会以此亮度作为初始亮度。在电源掉电的情况下,重新上电后的第一次点击触摸开灯,初始亮度固定为最高亮度。
●  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双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单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基础上将输出由一路LED 扩展为两路LED。
●  TI 触摸输入对应SO1、SO2 两路LED 输出。初始上电时,两路灯均为关灭状态。
●  第一次点击触摸,第一路灯(SO1 输出驱动)亮;第二次点击触摸,第一路灯灭,第二路灯(SO2 输出驱动)亮;第三次点击触摸,两路灯都灭。 当某一路灯亮时,长按触摸可对此灯亮度进行无级调光。调节方式同上。当两路灯都不亮时,长按触摸会首先点亮第一路灯,然后再对此路灯进行无级调光。
●  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双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是在不带亮度记忆不带亮度缓冲双输出LED 触摸无级调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亮度记忆功能。即在不掉电的情况下,每次触摸关灯或切换到另外一路灯前的亮度会被记忆保存,下次触摸开灯或切换到此路灯时会以此被记忆的亮度点亮LED。如发生断电的话,则重新上电后第一次触摸开灯或第一次切换到此路灯时亮度,固定为最高亮度。
●  LED 三段触摸调光功能
●  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
●  每次点击触摸,依OPTION 选择不同,灯光亮度按[低亮度->中亮度->高亮度->灭]依次循环变化,或按[高亮度->中亮度->低亮度->灭]依次循环变化。应用范围
● 各种消费性产品
● 取代按钮按键
此资料为产品概述,可能会有错漏。如需完整产品PDF资料可以联系许先生索取QQ:191 888 5898

SGL8022W 单通道直流LED 灯光控制触摸芯片规格书.pdf

可替代机械式轻触按键,实现防水防尘、密封隔离、坚固美观的操作界面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简单方便,高灵敏度(用户可自行调节)

SGL8023W单通道直流LED 灯光控制触摸芯片规格书(客户版).pdf

LED可充电式触摸调光台灯 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

网友A(2019-12-15):
最近正在实验使用中,希望能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