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w204单键控制几种工作模式的按摩器的单片机程序和原理图(已量产)

楼主(2018-07-12):
测试指导
开机,关机,模式切换都通过按键操作
1.长按开机,按住按键红灯亮是正常,松开后。蓝灯会闪。
2.按1秒松开后,切换模式一,仅有3种模式循环切换。模式一为红灯,模式二为蓝灯,模式三为绿灯
3.长按3秒关机。
4.无操作3秒关机

按摩器电路原理图如下:

按摩器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STC15W204S.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331776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T模式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定义校验位

  16.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17.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18.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define     LED             P36             //发光二极管                “0”有效
#define     BED             P10     //发光二极管                “0”有效
#define     RED            P11     //发光二极管                “0”有效
#define     C_MO            P15                 //马达控制                   “0”有效
#define     C_FR            P14                 //远红外控制          “0”有效
#define     sys_pw_lock     P32                 //电源锁定              “0”有效
#define     sys_pw_sp       P12                 //开机按键
#define     motor            P13                 //马达控制                   “0”有效
#define     LEDEN             P37                 //DC插头检测              高电平已插进
#define     DO             P33                 //无线模块

#define                UXLmodeoneH           300
#define                UXLmodeoneL           1
#define                UXLmodetwoH           400
#define                UXLmodetwoL           0
#define                UXLmodethrH           400
#define                UXLmodethrL           10

#define                LDLmodeoneH           5
#define                LDLmodeoneL           20
#define                LDLmodetwoH           50
#define                LDLmodetwoL           25
#define                LDLmodethrH           80
#define                LDLmodethrL           30

//char dataBuffer[24]=0;
//char bitBuffer[24]=0;
//char senddataBuffer[15]=0;
WORD  conchar;
//long  conchar1=0x12345678;
char *conint;
BYTE  xinflag=1;
BYTE  low=0;
BYTE  high=0;
BYTE  next1=0;
BYTE  next2=0;
BYTE  lowcount=0;
BYTE  highcount=0;
BYTE  timebit=0;
bit FLAG;                       //1:上升沿中断 0:下降沿中断
BYTE timecnt=0;
BYTE cpdata=0x89;

WORD  tempaddr;//接收地址缓存
WORD  tempkey;//接收数据缓存

bit busy;
BYTE i=0;
BYTE i1=0;
BYTE i2=0;
BYTE i4=0;
BYTE j=0;
BYTE k=0;

bit   busytw;
bit   keyon=0;
bit   turnon=1;
bit   turnon1=0;//开机控制
bit   timetickflag=0;
bit   Beepbit;
bit   Poweron=0;
bit   StartFlag=0;
bit   UXLStartflag=0;
bit   LDLStartflag=0;
bit   switchflag=0;
bit   switchflag1=0;

WORD  Timedatabuffer=0x0f;
WORD  fungtiontimecount=0;
WORD  fungtiontimecount1=0;
WORD  oneminuecount=0;
WORD  DelayTimeCoun=0;
WORD  testeep=0;
BYTE  cycount1=0;
WORD   cycount2=0;
BYTE   cycount3=0;
BYTE   cycount4=0;
BYTE   cycount5=0;
BYTE   cycount6=0;
WORD   cycount7=0;
BYTE   cycount8=0;
WORD   cycount9=0; //延时计时
WORD   cycount10=0; //延时计时
WORD   cycount11=0; //按键计时

BYTE  Poweroncount=0;
BYTE  Powerontime=0;
WORD  BeepCount=0;
BYTE  UR=0;
BYTE  mode=0;
  BYTE  modeon=0;
BYTE  timestart=0;
BYTE  modeuxl=1;
BYTE  modeldl=1;
BYTE  mode3=0;
BYTE  charge=6;

WORD    TenSecand=300;       //设定待机最高为3分钟
BYTE powerlow=0;
BYTE sendlow=0;
BYTE eep=0;
BYTE eep1=0;
BYTE eep2=0;

BYTE  ldlFungtionopenMax=0;
BYTE  ldlFungtioncloseMax=0;
BYTE  uxlFungtionopenMax=0;
BYTE  uxlFungtioncloseMax=0;
BYTE  DelayCloseFlag;

void Delay500ms();                //@33.1776MHz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datahandle(void);
void  UXLFungtionInit(void);
void  LDLFungtionInit(void);
void  UXLFungtion(void);
void  LDLFungtion(void);
void  Powkey(void);
void  DelayClose(void);
void Delay100ms();
void Delay10us();

void main()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Timer0Init();

//P3M1=0X08;                        //P3口方向设置
// P3M0=0X08;                        //P3口方向设置
                         C_FR=0;
                        C_MO=0;
  P1M1=0X04;                        //P3口方向设置
P1M0=0X34;                        //P3口方向设置
/*
                                                   motor=0;

for(cycount9=0;cycount9<6000;cycount9++)
{
        for(cycount10=0;cycount10<5;cycount10++)
        {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
}

motor=1;
*/
CMPCR1=0x80; // 10000000
// D5(PIE) =0; 关闭比较器输出由LOW变HIGH的事件引发CMPIF_p = 1产生中断
// D4(NIE) =0; 关闭比较器输出由HIGH变LOW的事件引发CMPIF_n = 1产生中断
CMPCR2=0x00; // 0000 0000,比较器只延时0.1uS
    DO = 1;
    IT1 = 0;                 //设置INT1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EA = 1;
//DO=1;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          IE=0x9f;                        /*8是允许中断,a是TIMER0,TIMER1中断致能位*/
                                        /*|  7    6    5    4 |  3    2    1    0 |*/
                                               /*| EA |    | ET2| ES | ET1| EX1| ET0| EX0|*/
//         IP=0x01;
i=0;

        lowcount=0;

                                                         sys_pw_lock=0;          //上电自锁锁住
                                                         turnon=0;
                                for(cycount3=0;cycount3<25;cycount3++)
                                {
                                        Delay100ms();
                                }
                                cycount3=0;
                                                  motor=0;
                                  Delay100ms();
                                          Delay100ms();
                                                motor=1;

        SendString("KML10\r\n");
    LEDEN=0;
        BED=0;
        RED=1;
        LED=1;

        while(RED==0)
                {
                        C_FR=1;
                 C_MO=1;
                }
                        C_FR=0;
                 C_MO=0;
    while(1)
        {

                if((turnon1==0)&&(sys_pw_sp==1))
                {
                        turnon1=1;//没松按键前不置1
                        turnon=1;
                }

  if(sys_pw_sp==0)
  {
SendData(cycount11);
         if( cycount11>10)//大于3秒
         {
                 sys_pw_lock=1;          //上电自锁锁住
         }
        if((cycount11>1)&&( cycount11<10)&&(turnon==1))//大于3秒
         {
                         mode++;
                        SendData(turnon);

                                      C_MO=0;

                                 LDLStartflag=1;
                                 StartFlag=1;    //开时间倒计时
               Timedatabuffer=0x0f;

         if(mode==3)//模式1是20分钟
        {
          Timedatabuffer=0x0f;
        }

cycount4=0;
turnon=0;
modeon=1;
         }
         if(mode>3)//切换模式超3后复位1
        {
                mode=1;
        }

        //

  }
else
{
        //turnon=1;
         cycount11=0;
}

if(cycount1++>250)
{
         cycount1=0;
//     LEDEN=~LEDEN;
  cycount5++;
    DelayClose();

if(cycount7++>400)
{
cycount7=0;
if(cpdata==0)
{
LEDEN=~LEDEN;        //工作蓝灯闪
cycount8++;//电源报警灯计数
}

}
  if(cycount2++>2300)
  {
   cycount2=0;
  cycount4++;
  cycount6++;//电源报警灯计数
  SendData(Timedatabuffer);
  if(StartFlag==1)
  {
cycount6=0;

// BED=~BED;
           C_FR=0;
if(mode==3)       //自动模式 强按摩1分钟+52度工作5分钟,弱2分钟,发热4分钟,工作时间20分钟
        {
                turnon=1;

                BED=1;
                LED=0;
if((cycount4==1)||(cycount4==21)||(cycount4==41))
{
         modeldl=4;
}
if((cycount4==11)||(cycount4==31)||(cycount4==51))
{
         modeldl=6;
}
         switch(Timedatabuffer)
           {
//SendString("m1");
                       case 15: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C_FR=1;

             UXLStartflag=1;  //关UXL功能
                modeuxl=7;

                        };  break;
                        case 14: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11:
                        {

                         LDLStartflag=1;  //LDL功能
                        };  break;
                                                case 10:
                        {
                         LDLStartflag=1;  //LDL功能
    UXLStartflag=0;  //关UXL功能
C_FR=0;
                        };  break;
                        case 9:
                        {
    UXLStartflag=1;  //关UXL功能
         C_FR=1;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6:
                        {
                         LDLStartflag=1;  //LDL功能
                        };  break;
                        case 5:
                        {
    UXLStartflag=0;  //关UXL功能
C_FR=0;
                        };  break;
                        case 4:
                        {
    UXLStartflag=1;  //关UXL功能
         C_FR=1;
            LDLStartflag=0;  //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1:
                        {
   LDLStartflag=1;  //LDL功能
  UXLStartflag=0;  //关UXL功能
C_FR=0;
                        };  break;
                        case 0:
                        {
   LDLStartflag=0;  //LDL功能
C_MO=0;
StartFlag=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mode==1)  //高效模式
        {
                RED=0;
                LED=1;
        turnon=1;
//        SendString("mode1\r\n");
if((cycount4==1)||(cycount4==21)||(cycount4==41))
{
         modeldl=6;
}
if((cycount4==11)||(cycount4==31)||(cycount4==51))
{
         modeldl=5;
}
         switch(Timedatabuffer)
           {
                       case 15: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UXLStartflag=1;  //关UXL功能
             C_FR=1;    //直接打开
     //        UXLStartflag=1;  //关UXL功能
modeuxl=5;
                        };  break;
                        case 14: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12: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  break;
                                                case 11: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9: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  break;
                                                case 8: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6: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  break;
                                                case 5: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3: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  break;
                                                case 2: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  break;
                        case 1: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C_FR=0;    //直接打开
                                   UXLStartflag=0;  //关UXL功能
                        };  break;
                        case 0: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StartFlag=0;
        modeon=1;

                        };  break;
                default:
{
  C_FR=1;    //直接打开
}
   break;
           }
        }
        else if(mode==2)  //舒适模式
        {
turnon=1;
//SendString("mode2\r\n");
                RED=1;
                BED=0;
                LED=1;
                if((cycount4==1)||(cycount4==21)||(cycount4==41))
{
         modeldl=2;
}
if((cycount4==11)||(cycount4==31)||(cycount4==51))
{
         modeldl=1;
}
         switch(Timedatabuffer)
           {
                       case 15:
                        {
LDLStartflag=1;  //关LDL功能
   C_FR=1;    //直接打开

   modeuxl=7;
                        };  break;

                        case 14:
                        {
LDLStartflag=0;  //关LDL功能
C_MO=0;

   UXLStartflag=1;  //关UXL功能
                        };  break;
  case 8:
                        {
                  UXLStartflag=0;  //关UXL功能
C_FR=0;

                        };  break;
case 7:
                        {
                  UXLStartflag=1;  //关UXL功能

                        };  break;
                        case 0:
                        {
                  UXLStartflag=0;  //关UXL功能
C_FR=0;
StartFlag=0;

modeon=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LDLFungtionInit();
    UXLFungtionInit();
  }
else
{
        RED=1;
        LED=1;
BED=~BED;

}
   cpdata= CMPCR1&0x01; // 取比较器结果

   }
   }

   if(cycount5>7)  //5MS工作一次
   {
           UXLFungtion();                   //u线导射功能函数
        LDLFungtion();                   //律动能疗功能函数
        cycount5=0;
        cycount11++; // 按键按下计时
   }

if((cycount4>59)&&(StartFlag==1)&&(Timedatabuffer!=0))
//        if((cycount4>5)&&(StartFlag==1)&&(Timedatabuffer!=0))
{
Timedatabuffer--;
cycount4=0;
SendData(Timedatabuffer);
SendData(mode);
}
if(Timedatabuffer==0)
{
         LDLStartflag=0;
                StartFlag=0;
                mode=0;
                 C_MO=0;
                                  UXLStartflag=0;  //关UXL功能
C_FR=0;
StartFlag=0;
if(modeon==1)//工作初始化
                {
        modeon=0;
  motor=0;
        SendString("moto\r\n");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motor=1;
                }
}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void Timer0Init(void)                //5微秒@33.1776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5微秒@33.1776MHz
//        TH0 = 0x7E;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                //设置定时初值//5微秒@33.1776MHz
//        TH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0x0;                //设置定时初值//100微秒@33.1776MHz
        TH0 = 0x0;                //设置定时初;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0;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1() interrupt 3   //INT1中断入口
{
         FLAG=DO;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lowcount=TL0;
  highcount=TH0;
TL0=0;
TH0=0;
UR=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R0=0;
// UR=1;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2
{

timebit++;

}

void datahandle(void)                //一位数据处理
{

        for(i2=0;i2<4;i2++)
{

        conint = (char*)&conchar;   //2字节转换成单字节
        SendData(*conint);
        SendData(*(conint+1));
        //SendData(0x99);

xinflag=1;   //重新等待下一次同步头
i1=0;

}
}

//****************************************
void   UXLFungtionInit(void)
{

           switch(modeuxl)
           {
                       case 1:
                        {
                            uxlFungtionopenMax=UXLmodeoneH;
                                uxlFungtioncloseMax=UXLmodeoneL;
                                charge=0;
                        };  break;
                        case 2:
                        {
                            uxlFungtionopenMax=UXLmodetwoH;
                                uxlFungtioncloseMax=UXLmodetwoL;
                                charge=0;

                        };  break;
                        case 3:
                        {
                            uxlFungtionopenMax=UXLmodethrH;
                             uxlFungtioncloseMax=UXLmodethrL;
                                charge=1;

                        };  break;
                        case 4:
                        {
                            uxlFungtionopenMax=400;
                             uxlFungtioncloseMax=40;
                                charge=1;

                        };  break;
                        case 5:
                        {
                            uxlFungtionopenMax=400;
                             uxlFungtioncloseMax=45;
                                charge=1;

                        };  break;
                        case 6:
                        {
                            uxlFungtionopenMax=400;
                             uxlFungtioncloseMax=55;
                                charge=1;

                        };  break;
                        case 7:
                        {
                            uxlFungtionopenMax=400;
                             uxlFungtioncloseMax=70;
                                charge=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LDLFungtionInit(void)
{
           switch(modeldl)
           {
                       case 1:
                        {

                             ldlFungtionopenMax=5;
                                 ldlFungtioncloseMax=30;

                        };  break;
                        case 2:
                        {

                             ldlFungtionopenMax=5;
                                 ldlFungtioncloseMax=20;

                        };  break;
                        case 3:
                        {

                           ldlFungtionopenMax=5;
                                 ldlFungtioncloseMax=10;

                        };  break;
                        case 4:
                        {

                           ldlFungtionopenMax=50;
                                 ldlFungtioncloseMax=25;

                        };  break;
                        case 5:
                        {

                           ldlFungtionopenMax=80;
                                 ldlFungtioncloseMax=30;

                        };  break;
                        case 6:
                        {

                           ldlFungtionopenMax=120;
                                 ldlFungtioncloseMax=30;

                        };  break;
                        case 7:
                        {

                           ldlFungtionopenMax=150;
                                 ldlFungtioncloseMax=3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UXLFungtion(void)
{
          if(UXLStartflag==1)
          {

                              cycount6=0;
           DelayTimeCoun=0;
                      if(switchflag==0)
                        {
                             if(fungtiontimecount++ > uxlFungtionopenMax)         //op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