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流怎么测量?

楼主(2018-07-12):
单片机睡眠情况下,万用表电流档,表笔接电源正极和单片机vcc引脚,电流有25mA,单片机的引脚还控制着其他外设电路。电源由三颗南孚电池组成。

想请问我量的是不是总电流?是不是量的方法不对?
但外设全由单片机引脚关闭了,电流不可能有25mA,想求教各位!!!,

网友A:
这个电流应该是所有的外设之和,要想单独测单片机的电流必须断掉所有外设   当然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如果是低功耗  可以通过单片机关掉外设的话 通过程序关掉 这样测是对的   但你这个情况 要么是电路不是低功耗  要么是程序没写好  建议  直接断开所有外设 只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B:
如果电路中只有单片机,那就没错,至于电流25ma,也不是不可能,毕竟电路中存在可能存在上下拉电阻,它们不是吃素的,此外要做到低功耗,要让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IO口设置成浮空输入等,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C:
万用表接电源正极和VCC,然后单片机的稳压输入或者VCC不要直接连电源
sleep mode下减小电流有几种方法,去看数据手册
其中一条是接口不要接阻性负载,并尽量给一个确定的电位,不要接近VCC/2,会很耗电流
ATmega16A Datasheet: When entering a sleep mode, all port pins should be configured to use minimum pow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n to ensure that no pins drive resistive loads. In sleep modes where the both the I/O clock (clkI/O) and the ADC clock (clkADC) are stopped, the input buffers of the device will be disabled. This ensures that no power is consumed by the input logic when not needed. In some cases, the input logic is needed for detecting wake-up conditions, and it will then be enabled. Refer to the section “Digital Input Enable and Sleep Modes” on page 53 for details on which pins are enabled. If the input buffer is enabled and the input signal is left floating or have an analog signal level close to VCC/2, the input buffer will use excessive power.

网友D:
原理图一画不就清楚了

网友E:
单片机处于工作状态,即使是待机也是有一定的电流的

网友F:
外设可能也有待机电流,最好是直接去掉外设测量

网友G:
从电源处把断开,把万用表设置在电流档并串接在电源和MCU的供电脚之间,开机工作,就可以读到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