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这个单片机中断没有执行啊

楼主(2018-07-12):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unsigned char h,l,count=0,i;

void intinit()
{
IT0=1;
EA=1;
EX0=1;
}

void delay()
{
        for(i=1000;i>0;i--);
}

void main()
{
intinit();
        while(1)
        {
        h=count/10;
        l=count%10;
        P1=leddata[h];
        P2=leddata[l];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
if(P3^2==0)
{count=count+1;}
if(P3^3==0)
{count=count-1;}//延时检测按键,去除抖动
while(P3!=0xff);//按键抬起
}

网友A:
没有调用

网友B:
没有调用呀,TH1,TL1都没有

网友C:
楼上的两个回答,我认为有不专业。
第一:这是一个外部中断,哪里要什么TH1、TL1?
第二:如果原因是“没有调用”,原因是什么呢?
我的认为:
第一:这个程序你确认编译了的?下载到单片机里去了的?
之所以有这一问,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根本编译不了嘛。13行缺分号;
第二:外部中断没有调用,就是说,没有产生外部中断——你按键肯定是产生了的,说明调用了的。
为什么没有你设想的现像呢?
P3^2是什么?C语言的意思是:P3这个变量的平方。你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吧,是想表达为外部中断的IO口,但这个是不能这样表达的。要在main()函数以前,用sbit 去说明定义。

再好好看看书,看看别人的程序吧。

网友D:
中断里面不要加延时,用万用表量电平有咩有变化。

网友E:
中断里面不要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