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Flash小工具资料包:

楼主:
烧写Flash小工具上位机运行界面:
C#源码:
- /*
- * MODBUS协议
- *
- * 介绍:
- * 此modbus上位机 协议类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
- * 本协议类最主要的思想是 把所有向下位机发送的指令 先存放在缓冲区中(命名为管道)
- * 再将管道中的指令逐个发送出去。
- * 管道遵守FIFO的模式。管道中所存放指令的个数 在全局变量中定义。
- * 管道内主要分为两部分:1,定时循环发送指令。2,一次性发送指令。
- * 定时循环发送指令:周期性间隔时间发送指令,一般针对“输入寄存器”或“输入线圈”等实时更新的变量。
- * 这两部分的长度由用户所添加指令个数决定(所以自由性强)。
- * 指令的最大发送次数,及管道中最大存放指令的个数在常量定义中 可进行设定。
- *
- * 使用说明:
- * 1,首先对所定义的寄存器或线圈进行分组定义,并定义首地址。
- * 2,在MBDataTable数组中添加寄存器或线圈所对应的地址。 注意 寄存器:ob = new UInt16()。线圈:ob = new byte()。
- * 3,对所定义的地址 用属性进行定义 以方便在类外进行访问及了解所对应地址的含义。
- * 4,GetAddressValueLength函数中 对使用说明的"第一步"分组 的元素个数进行指定。
- * 5,在主程序中调用MBConfig进行协议初始化(初始化内容参考函数)。
- * 6,在串口中断函数中调用MBDataReceive()。
- * 7,定时器调用MBRefresh()。(10ms以下)
- * 指令发送间隔时间等于实时器乘以10。 例:定时器5ms调用一次 指令发送间隔为50ms。
- * 8,在主程序初始化中添加固定实时发送的指令操作 用MBAddRepeatCmd函数。
- * 9,在主程序运行过程中 根据需要添加 单个的指令操作(非固定重复发送的指令)用MBAddCmd函数。
- *
- *
- * 作者:王宏强
- * 时间:2012.7.2
- *
- *
- *
- * 修正2012.1.1 修正只有一次性指令,发送最大次数不正常问题
- *
- *
- */
- using System;
-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 using System.Data;
- using System.Drawing;
- using System.Text;
-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 using System.IO.Ports;
- namespace 上位机
- public class Modbus : Form
- #region 所用结构体
- /// <summary>
- /// 地址对应表元素单元
- /// </summary>
- public struct OPTable{
- public volatile int addr;
- public volatile byte type;
- public volatile object ob;
- };
- /// <summary>
- /// 当前的指令
- /// </summary>
- public struct MBCmd
- public volatile int addr; //指令首地址
- public volatile int stat; //功能码
- public volatile int len; //所操作的寄存器或线圈的个数
- public volatile int res; //返回码的状态, 0:无返回,1:正确返回
- };
- /// <summary>
- /// 当前操作的指令管道
- /// </summary>
- public struct MBSci
- public volatile MBCmd[] cmd; //指令结构体
- public volatile int index; //当前索引
- public volatile int count; //当前功能码执行的次数
- public volatile int maxRepeatCount; //最大发送次数
- public volatile int rtCount; //实时读取的指令各数(无限间隔时间读取)
- };
- #endregion
- #region 常量定义
- public const byte MB_READ_COILS = 0x01; //读线圈寄存器
- public const byte MB_READ_DISCRETE = 0x02; //读离散输入寄存器
- public const byte MB_READ_HOLD_REG = 0x03; //读保持寄存器
- public const byte MB_READ_INPUT_REG = 0x04; //读输入寄存器
- public const byte MB_WRITE_SINGLE_COIL = 0x05; //写单个线圈
- public const byte MB_WRITE_SINGLE_REG = 0x06; //写单寄存器
- public const byte MB_WRITE_MULTIPLE_COILS = 0x0f; //写多线圈
- public const byte MB_WRITE_MULTIPLE_REGS = 0x10; //写多寄存器
- private const int MB_MAX_LENGTH = 1200; //最大数据长度
- private const int MB_SCI_MAX_COUNT = 15; //指令管道最大存放的指令各数
- private const int MB_MAX_REPEAT_COUNT = 3; //指令最多发送次数
- #endregion
- #region 全局变量
- private static volatile bool sciLock = false; //调度器锁 true:加锁 false:解锁
- private static volatile byte[] buff = new byte[MB_MAX_LENGTH]; //接收缓冲器
- private static volatile int buffLen = 0;
- private static volatile byte[] rBuff = null; //正确接收缓冲器
- private static volatile byte[] wBuff = null; //正确发送缓冲器
- public static MBSci gMBSci = new MBSci() { cmd = new MBCmd[MB_SCI_MAX_COUNT], index = 0, maxRepeatCount = MB_MAX_REPEAT_COUNT, rtCount = 0, count = 0 };
- private static SerialPort comm = null;
- private static int mbRefreshTime = 0;
- #endregion
- #region MODBUS 地址对应表
- //modbus寄存器和线圈分组 首地址定义
- public const int D_DIO = 0x0000;
- /// <summary>
- /// 变量所对应的地址 在此位置
- /// </summary>
- public static volatile OPTable[] MBDataTable = new OPTable[1028];
- public static OPTable[] gDio { get { return MBDataTable; } set { MBDataTable = value; } }
- public static UInt16 gNode = 100;
- public static int gBaud = 38400;
- /// <summary>
- /// 获取寄存器或线圈 分组后的成员各数
- /// </summary>
- /// <param name="addr">首地址</param>
- /// <returns>成员各数</returns>
- private static int GetAddressValueLength(int addr)
- {
- int res = 0;
- switch (addr)
- {
- case D_DIO: res = 514;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return res;
- }
- /// <summary>
- /// 获取地址所对应的数据
- /// </summary>
- /// <param name="addr">地址</param>
- /// <param name="type">类型</param>
- /// <returns>获取到的数据</returns>
- private static object GetAddressValue(int addr, byte type)
- switch (type) //功能码类型判断
- {
- case MB_READ_COILS:
- case MB_READ_DISCRETE:
- case MB_READ_HOLD_REG:
- case MB_READ_INPUT_REG: break;
- case MB_WRITE_SINGLE_COIL: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COILS: type = MB_READ_DISCRETE; break;
- case MB_WRITE_SINGLE_REG: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REGS: type = MB_READ_HOLD_REG; break;
- default: return null;
- }
- for (int i = 0; i < MBDataTable.Length; i++)
- {
- if (MBDataTable[i].addr == addr)
- {
- if (MBDataTable[i].type == type)
- {
- return MBDataTable[i].ob;
- }
- }
- }
- return null;
- }
- /// <summary>
- /// 设置地址所对应的数据
- /// </summary>
- /// <param name="addr">地址</param>
- /// <param name="type">类型</param>
- /// <param name="data">数据</param>
- /// <returns>是否成功</returns>
- private static object SetAddressValue(int addr, byte type, object data)
- {
- for (int i = 0; i < MBDataTable.Length; i++)
- {
- if (MBDataTable[i].addr == addr)
- {
- if (MBDataTable[i].type == type)
- {
- MBDataTable[i].ob = data;
- return true;
- }
- }
- }
- return null;
- }
- /// <summary>
- /// 获取一连串数据
- /// </summary>
- /// <param name="addr">首地址</param>
- /// <param name="type">功能码</param>
- /// <param name="len">长度</param>
- /// <returns>转换后的字节数组</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yte[] GetAddressValues(int addr, byte type, int len)
- {
- byte[] arr = null;
- object obj;
- byte temp;
- int temp2;
- switch (type)
- {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COILS:
- arr = new byte[(len % 8 == 0) ? (len / 8) : (len / 8 + 1)];
- for (int i = 0; i < arr.Length; i++)
- {
- for (int j = 0; j < 8; j++)
- { //获取地址所对应的数据 并判断所读数据 是否被指定,有没被指定的数据 直接返回null
- obj = GetAddressValue(addr + i * 8 + j, MB_READ_COILS);
- if (obj == null)
- return null;
- else
- temp = Convert.ToByte(obj);
- arr[i] |= (byte)((temp == 0? 0 : 1) << j);
- }
- }
- break;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REGS:
- arr = new byte[len * 2];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
- obj = GetAddressValue(addr + i, MB_READ_HOLD_REG);
- if (obj == null)
- return null;
- else
- temp2 = Convert.ToInt32(obj);
- arr[i * 2] = (byte)(temp2 >> 8);
- arr[i * 2 + 1] = (byte)(temp2 & 0xFF);
- }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return arr;
- }
- #endregion
- #region 校验
-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byte[] aucCRCHi =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
- 0x00, 0xC1, 0x81, 0x40
- };
- private static readonly byte[] aucCRCLo =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
- 0x41, 0x81, 0x80, 0x40
- };
- /// <summary>
- /// CRC效验
- /// </summary>
- /// <param name="pucFrame">效验数据</param>
- /// <param name="usLen">数据长度</param>
- /// <returns>效验结果</returns>
- public static int Crc16(byte[] pucFrame, int usLen)
- {
- int i = 0;
- byte ucCRCHi = 0xFF;
- byte ucCRCLo = 0xFF;
- UInt16 iIndex = 0x0000;
- while (usLen-- > 0)
- {
- iIndex = (UInt16)(ucCRCLo ^ pucFrame[i++]);
- ucCRCLo = (byte)(ucCRCHi ^ aucCRCHi[iIndex]);
- ucCRCHi = aucCRCLo[iIndex];
- }
- return (ucCRCHi << 8 | ucCRCLo);
- }
- #endregion
- #region 发送指命操作
- /// <summary>
- /// 首部分数据 node:节点
- /// </summary>
- /// <param name="addr">寄存器地址</param>
- /// <param name="len">数据长度,或单个数据</param>
- /// <param name="stat"></param>
- /// <returns></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yte[] SendTrainHead(int node, int addr, int len, byte stat)
- {
- byte[] head = new byte[6];
- head[0] = Convert.ToByte(node);
- head[1] = stat;
- head[2] = (byte)(addr >> 8);
- head[3] = (byte)(addr & 0xFF);
- head[4] = (byte)(len >> 8);
- head[5] = (byte)(len & 0xFF);
- return head;
- /// <summary>
- /// 计算数据长度 并在0x0f,0x10功能下 加载字节数
- /// </summary>
- /// <param name="arr"></param>
- /// <param name="len"></param>
- /// <param name="stat"></param>
- /// <returns></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yte[] SendTrainBytes(byte[] arr, ref int len, byte stat)
- {
- byte[] res;
- switch (stat)
- {
- default: len = 0; break;
- case MB_READ_COILS:
- case MB_READ_DISCRETE:
- case MB_READ_HOLD_REG:
- case MB_READ_INPUT_REG:
- case MB_WRITE_SINGLE_COIL:
- case MB_WRITE_SINGLE_REG:
- len = 0;
- break;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COILS:
- len = (len % 8 == 0) ? (len / 8) : (len / 8 + 1);
- res = new byte[arr.Length + 1];
- arr.CopyTo(res, 0);
- res[arr.Length] = (byte)(len);
- arr = res;
- break;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REGS:
- len *= 2;
- res = new byte[arr.Length + 1];
- arr.CopyTo(res, 0);
- res[arr.Length] = (byte)len; //把字节写入数据最后位置
- arr = res;
- break;
- }
- return arr;
- }
- /// <summary>
- /// 主控方式 发送指令模板
- /// </summary>
- /// <param name="node">节点</param>
- /// <param name="data">数据</param>
- /// <param name="addr">地址</param>
- /// <param name="con">变量各数</param>
- /// <param name="stat">功能码</param>
- /// <returns></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yte[] SendTrainCyclostyle(int node, byte[] data, int addr, int con, byte stat)
- {
- int crcVal = 0;
- byte[] headData = SendTrainHead(node, addr, con, stat); //写首部分数据
- byte[] headDataLen = SendTrainBytes(headData, ref con, stat); //计算数据的长度,有字节则写入。
- byte[] res = new byte[headDataLen.Length + con + 2];
- headDataLen.CopyTo(res, 0);
- if ((stat == MB_WRITE_MULTIPLE_REGS) || (stat == MB_WRITE_MULTIPLE_COILS))
- Array.Copy(data, 0, res, headDataLen.Length, con); //把数据复制到数据中
- crcVal = Crc16(res, res.Length - 2);
- res[res.Length - 2] = (byte)(crcVal & 0xFF);
- res[res.Length - 1] = (byte)(crcVal >> 8);
- return res;
- /// <summary>
- /// 封装发送数据帧
- /// </summary>
- /// <param name="node">从机地址</param>
- /// <param name="cmd">指令信息</param>
- /// <returns></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yte[] SendPduPack(int node, MBCmd cmd)
- {
- byte[] res = null;
- switch (cmd.stat)
- {
- case MB_READ_COILS:
- case MB_READ_DISCRETE:
- case MB_READ_HOLD_REG:
- case MB_READ_INPUT_REG:
- case MB_WRITE_SINGLE_COIL:
- case MB_WRITE_SINGLE_REG:
- res = SendTrainCyclostyle(node, null, cmd.addr, cmd.len, (byte)cmd.stat); break;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COILS: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REGS:
- byte[] data = GetAddressValues(cmd.addr, (byte)cmd.stat, cmd.len);
- res = SendTrainCyclostyle(node, data, cmd.addr, cmd.len, (byte)cmd.stat); break;
- }
- return res;
- }
- #endregion
- #region 回传数据操作
- /// <summary>
- /// 存储回传的线圈
- /// </summary>
- /// <param name="data">回传的数组</param>
- /// <param name="addr">首地址</param>
- /// <returns>存储是否正确</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ool ReadDiscrete(byte[] data, int addr)
- {
- bool res = true;
- int len = data[2];
- if (len != (data.Length - 5)) //数据长度不正确 直接退出
- return false;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
- for (int j = 0; j < 8; j++)
- {
- if (SetAddressValue(addr + i * 8 + j, data[1], data[i + 3] & (0x01 << j)) == null)
- {
- return false;
- }
- }
- }
- return res;
- }
- /// <summary>
- /// 读回传的寄存器
- /// </summary>
- /// <param name="data">回传的数组</param>
- /// <param name="addr">首地址</param>
- /// <returns>存储是否正确</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ool ReadReg(byte[] data, int addr)
- {
- bool res = true;
- int len = data[2];
- if (len != (data.Length - 5)) //数据长度不正确 直接退出
- return false;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2)
- {
- if (SetAddressValue(addr + i / 2, data[1], (data[i + 3] << 8) | data[i + 4]) == null)
- {
- res = false;
- break;
- }
- }
- return res;
- }
- /// <summary>
- /// 回传的数据处理
- /// </summary>
- /// <param name="buff">回传的整帧数据</param>
- /// <param name="addr">当前所操作的首地址</param>
- /// <returns></returns>
- private static bool ReceiveDataProcess(byte[] buff, int addr)
- {
- if (buff == null)
- return false;
- if (buff.Length < 5) //回传的数据 地址+功能码+长度+2效验 = 5字节
- return false;
- bool res = true;
- switch (buff[1])
- {
- case MB_READ_COILS: ReadDiscrete(buff, addr); break;
- case MB_READ_DISCRETE: ReadDiscrete(buff, addr); break;
- case MB_READ_HOLD_REG: ReadReg(buff, addr); break;
- case MB_READ_INPUT_REG: ReadReg(buff, addr); break;
- case MB_WRITE_SINGLE_COIL:
- case MB_WRITE_SINGLE_REG: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COILS:
- case MB_WRITE_MULTIPLE_REGS: break;
- default: res = false; break;
- }
- return res;
- }
- #endregion
- #region 收发调度
- /// <summary>
- /// 添加重复操作指令
- /// </summary>
- /// <param name="sci">待发送的指命管道</param>
- /// <param name="addr">所添加指令的首地址</param>
- /// <param name="len">所添加指令的寄存器或线圈个数</param>
- /// <param name="stat">所添加指令的功能码</param>
- private static void SciAddRepeatCmd(ref MBSci sci, int addr, int len, int stat)
- if (sci.rtCount >= MB_SCI_MAX_COUNT - 1) //超出指令管道最大长度 直接退出
- return;
- if (len == 0) //地址的数据长度为空 直接退出
- return;
- sci.cmd[sci.rtCount].addr = addr;
- sci.cmd[sci.rtCount].len = len;
- sci.cmd[sci.rtCount].stat = stat;
- sci.cmd[sci.rtCount].res = 0;
- sci.rtCount++;
- }
- /// <summary>
- /// 添加一次性操作指令
- /// </summary>
- /// <param name="sci">待发送的指命管道</param>
- /// <param name="addr">所添加指令的首地址</param>
- /// <param name="len">所添加指令的寄存器或线圈个数</param>
- /// <param name="stat">所添加指令的功能码</param>
- private static void SciAddCmd(ref MBSci sci, int addr, int len, int stat)
- if (len == 0) //地址的数据长度为空 直接退出
- return;
- for (int i = sci.rtCount; i < MB_SCI_MAX_COUNT; i++)
- if (sci.cmd[i].addr == -1) //把指令载入到空的管道指令上
- {
- sci.cmd[i].addr = addr;
- sci.cmd[i].len = len;
- sci.cmd[i].stat = stat;
- sci.cmd[i].res = 0;
- break;
- }
- }
- }
- /// <summary>
- /// 清空重复读取指令集
- /// </summary>
- /// <param name="sci">待发送的指命管道</param>
- private static void SciClearRepeatCmd(ref MBSci sci)
- {
- sci.rtCount = 0;
- }
- /// <summary>
- /// 清空一次性读取指令集
- /// </summary>
- /// <param name="sci">待发送的指命管道</param>
- private static void SciClearCmd(ref MBSci sci)
- {
- for (int i = sci.rtCount; i < MB_SCI_MAX_COUNT; i++)
- {
- sci.cmd[i].addr = -1;
- sci.cmd[i].len = 0;
- sci.cmd[i].res = 0;
- }
- }
- /// <summary>
- /// 跳到下一个操作指令
- /// </summary>
- /// <param name="sci">待发送的指命管道</param>
- private static void SciJumbNext(ref MBSci sci)
- if (sci.index >= sci.rtCount) //非实时读取地址会被清除
- {
- sci.cmd[sci.index].addr = -1;
- sci.cmd[sci.index].len = 0;
- sci.cmd[sci.index].stat = 0;
- }
- do{
- sci.index++;
- if (sci.index >= MB_SCI_MAX_COUNT) //超出指令最大范围
- sci.index = 0;
- if (sci.rtCount == 0) //如果固定实时读取 为空 直接跳出
- break;
- } while (sci.cmd[sci.index].addr == -1);
- sci.cmd[sci.index].res = 0; //本次返回状态清零
- /// <summary>
- /// 发送指令调度锁定
- /// </summary>
- public static void SciSchedulingLock()
- {
- sciLock = true;
- }
- /// <summary>
- /// 发送指令调度解锁
- /// </summary>
- public static void SciSchedulingUnlock()
- {
- sciLock = false;
- }
- /// <summary>
- /// 待发送的指令管道调度
- /// </summary>
- /// <param name="sci">待发送的指命管道</param>
- /// <param name="rBuf">收到正确的回传数据</param>
- /// <param name="wBuf">准备发送的指令数据</param>
- private static void SciScheduling(ref MBSci sci, ref byte[] rBuf, ref byte[] wBuf)
- if (sciLock) //如果被加锁 直接退出
- return;
- if (sci.cmd[0].addr == -1)
- return;
- if ((sci.cmd[sci.index].res != 0) || (sci.count >= sci.maxRepeatCount))
- sci.count = 0; //发送次数清零
- if (sci.cmd[sci.index].res != 0) //如果收到了正常返回
- ReceiveDataProcess(rBuf, sci.cmd[sci.index].addr); //保存数据
- rBuf = null; //清空当前接收缓冲区的内容, 以防下次重复读取
- else
- //参数操作失败
- SciJumbNext(ref sci);
- wBuf = SendPduPack((int)gNode, sci.cmd[sci.index]); //发送指令操作
- sci.count++; //发送次数加1
- /// <summary>
- /// 快速刷新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建议:10ms以下
- /// </summary>
- /// <returns>所正确回传数据的功能码, null:回传不正确</returns>
- private static int MBQuickRefresh()
- {
- int res = -1;
- if (rBuff != null)
- {
- SciSchedulingLock();
- if (ReceiveDataProcess(rBuff, gMBSci.cmd[gMBSci.index].addr) == true)
- {
- gMBSci.cmd[gMBSci.index].res = 1; //标记 所接收到的数据正确
- res = gMBSci.cmd[gMBSci.index].stat;
- }
- rBuff = null;
- SciSchedulingUnlock();
- }
- return res;
- }
- /// <summary>
- /// 调度间隔时间刷新 建议:50ms以上
- /// </summary>
- /// <returns>封装好的协议帧</returns>
- private static void MBSchedRefresh()
- {
- SciScheduling(ref gMBSci, ref rBuff, ref wBuff);
- if (wBuff != null)
- comm.Write(wBuff, 0, wBuff.Length);
- }
- #endregion
- #region 接口函数
- /// <summary>
- /// 清空存放一次性的指令空间
- /// </summary>
- public static void MBClearCmd()
- {
- SciClearCmd(ref gMBSci);
- }
- /// <summary>
- /// 添加固定刷新(重复) 操作指令
- /// </summary>
- /// <param name="addr">地址</param>
- /// <param name="stat">功能码</param>
- public static void MBAddRepeatCmd(int addr, byte stat)
- {
- for (int i = 0; i < GetAddressValueLength(addr); i++ )
- if (GetAddressValue(addr, stat) == null) //如果所添加的指令没有在MODBUS对应表中定义 直接退出
- return;
- SciAddRepeatCmd(ref gMBSci, addr, GetAddressValueLength(addr), stat);
- }
- /// <summary>
- /// 添加一次性 操作指令
- /// </summary>
- /// <param name="addr"></param>
- /// <param name="stat"></param>
- public static void MBAddCmd(int addr, byte stat)
- {
- for (int i = 0; i < GetAddressValueLength(addr); i++)
- if (GetAddressValue(addr, stat) == null) //如果所添加的指令没有在MODBUS对应表中定义 直接退出
- return;
- SciAddCmd(ref gMBSci, addr, GetAddressValueLength(addr), stat);
- }
- /// <summary>
- /// 串口参数配置
- /// </summary>
- /// <param name="commx">所用到的串口</param>
- /// <param name="node"></param>
- /// <param name="baud"></param>
- public static void MBConfig(SerialPort commx, UInt16 node, int baud)
- {
- gBaud = baud;
- gNode = node;
- comm = commx;
- SciClearRepeatCmd(ref gMBSci);
- SciClearCmd(ref gMBSci);
- }
- /// <summary>
- /// 读取串口中接收到的数据
- /// </summary>
- /// <param name="comm">所用到的串口</param>
- public static void MBDataReceive()
- if (comm == null) //如果串口没有被初始化直接退出
- return;
- SciSchedulingLock();
-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10); //等待缓冲器满
- if (!comm.IsOpen)
- return;
- buffLen = comm.BytesToRead; //获取缓冲区字节长度
- if (buffLen > MB_MAX_LENGTH) //如果长度超出范围 直接退出
- {
- SciSchedulingUnlock();
- return;
- }
- comm.Read(buff, 0, buffLen); //读取数据
- if (gMBSci.cmd[gMBSci.index].stat == buff[1])
- {
- if (Crc16(buff, buffLen) == 0)
- {
- rBuff = new byte[buffLen];
- Array.Copy(buff, rBuff, buffLen);
- }
- }
- SciSchedulingUnlock();
- }
- /// <summary>
- /// MODBUS的实时刷新任务,在定时器在实时调用此函数
- /// 指令发送间隔时间等于实时器乘以10。 例:定时器5ms调用一次 指令发送间隔为50ms。
- /// </summary>
- /// <returns>返回当前功能读取指令回传 的功能码</returns>
- public static int MBRefresh()
- if (sciLock) //如果被加锁 直接退出
- return 0;
- mbRefreshTime++;
- if (mbRefreshTime > 10)
- {
- mbRefreshTime = 0;
- MBSchedRefresh();
- }
- return MBQuickRefresh();
- }
- #end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