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_EEPROM_24LC64芯片与TMS320F2812完成读写操作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个IIC_EEPROM_24LC64存储芯片与TMS320F2812 dsp读写操作的源码

dsp源程序如下:
/*********************************************************************
**        实验目的:学习IIC接口的EEPROM数据读写                            **
**        实验说明:EEPROM采用24LC64芯片,串行数据线和串行时钟线分别由DSP的 **
**           PA13和PA15控制                                         **
**        实验结果:按照我们下面所设置的断点运行可读出我们写入EEPROM里的值 **                                   **
**********************************************************************/

#include "DSP28_Device.h"
#include "DSP28_Globalprototypes.h"

#define          SDA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3 = 1////串行数据输出高
#define          SDA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3 = 0////串行数据输出低
#define          SCL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5 = 1////串行时钟输出高
#define          SCL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5 = 0////串行时钟输出低

#define          SDAIN          EALLOW;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3  = 0; EDIS
#define          SDAOUT    EALLOW;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3  = 1;EDIS

#define          SDADATA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3

//24C64  =8K Bytes =13bit Add
//页编程平均400us写一字节,随机读平均1.8ms读一字节,连续读平均600us一字节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ByteRead(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Byte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s,a;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SDA1;
        SCL1;

    t=0;

    s=ByteWrite(0,0x12);
    delay(10000);
    s=ByteRead(0,&t);
    a=0;//设断点,看变量t的值

    s=ByteWrite(1,0x34);
    delay(10000);
    s=ByteRead(1,&t);
        a=1; //设断点

        s=ByteWrite(2,0x56);
        delay(10000);
    s=ByteRead(2,&t);
        a=2; //设断点

        s=ByteWrite(3,0x78);
        delay(10000);
    s=ByteRead(3,&t);
        a=3; //设断点

        for(;;);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0) t--;

}

//总线无效期间二线全为主高,总线有效期间时钟线为低,一个高低跳变为一个时钟
//周期,时钟线为低时才能改变数据线状态,若时钟线为高时改变数据线状态,则只
//能是开始或结束总线操作

unsigned char ack;                         /*应答标志位*/

/*******************************************************************
                     起动总线函数
时钟线在高电平时,数据线从高向低的跳变开始总线,最终二线全变低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先跳高,为稍后的从高向低跳作准备*/
  delay(60);
  SCL1;
  delay(500);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60);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delay(60);
}

/*******************************************************************
                      结束总线函数
时钟线在低电平时,数据线从低向高的跳变结束总线,最终二线都变高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先跳低,为稍后的从低向高跳变作准备*/
  delay(60);
  SCL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delay(60);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60);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unsigned char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t[8];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t[BitCnt]=1;                                   /*判断发送位*/
     else
       t[BitCnt]=0;
        }

         SCL0;
         delay(4);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SCL0;
     if(t[BitCnt])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60);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60);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 if((BitCnt==7) && t[BitCnt])
        //        SDAIN;  //设为输入
    }

    SCL0;
        SDAIN;  //设为输入
    delay(60);
     SCL1;

    if(SDADATA)ack=1;                    //没有收到应答信号
       else ack=0;                        //收到应答信号

        delay(60);
    SCL0;
    delay(60);
        SDAOUT;                                         //重新设为输出

        return ack;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CL0;                               //先将时钟线拉低

  SDAIN;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60);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retc=retc<<1;
        if(SDADATA)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delay(60);
      }
  SCL0; //从器件数据输了阶段在这一位后没有响应,数据线补外部上拉电阻临时拉为高

  delay(60);
  SDAOUT;
  return(retc);

}

/*******************************************************************
                 接口函数
*******************************************************************/

unsigned char ByteRead(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rt;
          rt=0;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f(Send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rt=1;
          if(SendByte(add>>8))              //发送地址
            rt= 2;
          if(SendByte(add))                     //发送地址
            rt= 3;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f(SendByte(0xa1))                   //发送读命令
                   rt= 4;

          *temp=RcvByte();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 rt;
}

unsigned char Byte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rt;
……………………

网友A(2021-04-21):
正好有个项目要用这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