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电机pwm控制 求指点

楼主:
数码管显示转速实在是不太会,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18-07-12):
部分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 = P1 ^ 2;            // Æô¶ˉ
sbit bac = P1 ^ 3;          //   ·′Ïò
sbit pwma = P1 ^ 4;      //  Õ¼¿Õ±è¼õ
sbit pwms = P1 ^ 5;      //  Õ¼¿Õ±è¼ó
sbit pwm = P3 ^ 7;
uint number = 0;
uint Zhan = 50;
uint Flag = 0;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
        uint j;
       for (i = 0; i < x; i++)
       for (j = 0; j < 148; j++);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ET0 = 1;
        EA = 1;
        TH0 = (65536 - 100) / 256;
        TL0 = (65536 - 100) % 256;
        TR0 = 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P3 = 0xFF;
       while (1)
        {
               if (sta == 0)
               {
                      Delay_1ms(200);
                      P3 = 0xFE;
                      Flag = ~Flag;
               }
               if (bac == 0)
               {
                                Delay_1ms(200);
                                   P3 = ~P3;
                       }
                       if (pwma == 0)
                       {
                                   Delay_1ms(100);
                                   Zhan++;
                       }
                       if (pwms == 0)
                       {
                                   Delay_1ms(100);
                                  Zhan--;
                       }
                       if (Flag == 0)
                       {
                                   P3 = 0xFF;
                       }
                       if(Zhan>100)
                                              Zhan=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