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点知识,麻烦各位了 求帮助

楼主(2018-07-12):
STACK  SEGMENT STACK
    DB  200  DUP(0)
STACK  ENDS
DATA SEGMENT
TIME   DB 00H,06H
LEDTAL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3H,38H
    COUNT  DW 0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SS:STACK
START:MOV AX,DATA
      MOV DS,AX

;IR0中断向量
      PUSH DS
      MOV AX,0000H
      MOV DS,AX
      MOV AX,OFFSET IRQ0
      ADD AX,2000H
      MOV SI,0020H
      MOV [SI],AX
      MOV AX,0000H
      MOV SI,0022H
      MOV [SI],AX
      CLI
      POP DS
      IN AL,21H
      AND AL,0FEH;清除对IRQ0的中断
      OUT 21H,AL

;IR2中断向量
      PUSH DS
      MOV AX,0000H
      MOV DS,AX
      MOV AX,OFFSET IRQ2
      ADD AX,2000H
      MOV SI,0028H
      MOV [SI],AX
      MOV AX,0000H
      MOV SI,002AH
      MOV [SI],AX
      CLI
      POP DS
      IN AL,21H
      AND AL,0FBH;清除对IRQ2的中断
      OUT 21H,AL

;IRQ5中断向量
      PUSH DS
      MOV AX,0000H
      MOV DS,AX
      MOV AX,OFFSET IRQ5
      ADD AX,2000H
      MOV SI,0034H
      MOV [SI],AX
      MOV AX,0000H
      MOV SI,0036H
      MOV [SI],AX
      CLI
      POP DS
      IN AL,21H
      AND AL,0DFH;清除对IRQ5的中断
      OUT 21H,AL

;IRQ6中断向量
      PUSH DS
      MOV AX,0000H
      MOV DS,AX
      MOV AX,OFFSET IRQ6
      ADD AX,2000H
      MOV SI,0038H
      MOV [SI],AX
      MOV AX,0000H
      MOV SI,003AH
      MOV [SI],AX
      CLI
      POP DS
      IN AL,21H
      AND AL,0BFH;清除对IRQ6的中断
      OUT 21H,AL

;IRQ7中断向量
      PUSH DS
      MOV AX,0000H
      MOV DS,AX
      MOV AX,OFFSET IRQ7
      ADD AX,2000H
      MOV SI,003CH
      MOV [SI],AX
      MOV AX,0000H
      MOV SI,003EH
      MOV [SI],AX
      CLI
      POP DS
      IN AL,21H
      AND AL,7FH;清除对IRQ7的中断
      OUT 21H,AL

;NORMAL表示正常情况下的倒计时
NORMAL:MOV AL,80H   ;8255A初始化,A,B口方式0输出,C口输出
      OUT 63H,AL

      MOV AL,0B6H   ;8253A初始化,计数器2方式3
      OUT 43H,AL
      MOV AX,59500
      OUT 42H,AL
      MOV AL,AH
      OUT 42H,AL

      MOV COUNT,0
      STI

FANS1:MOV AL,0B7H   ;FANS1表示主干道绿灯,次干道红灯。LED显示60-5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20
      JL  FANS1
      MOV COUNT,0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DI+1]
      CMP AL,00H
      JZ  A5
      MOV AL,[DI]
      CMP AL,00H
      JZ  A6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1
A5:   MOV AL,[DI]
      CMP AL,06H
      JZ  A0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1
A6:   MOV AL,9
      MOV [DI],AL
      MOV AL,[DI+1]
      DEC AL
      MOV [DI+1],AL
      JMP FANS1
A0:   MOV AL,05H
      MOV [DI],AL
      JMP FANS21
;FANS21FANS22表示次干道红灯,主干道隔一秒黄灯亮一次。LED显示5-1秒,再由1秒跳为45
FANS21:MOV AL,9DH   ;FANS21表示主干道黄灯,次干道红灯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20
      JL  FANS21
      MOV COUNT,0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DI]
      CMP AL,01H
      JZ  A7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22
A7:   MOV AL,4
      MOV [DI+1],AL
      MOV AL,5
      MOV [DI],AL
      JMP FANS3

FANS22:MOV AL,0BFH   ;FANS22表示次干道红灯,主干道不亮灯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20
      JL  FANS22
      MOV COUNT,0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DI]
      CMP AL,01H
      JZ  A7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21

FANS3:MOV AL,7BH     ;FANS3表示主干道红灯,次干道绿灯。LED显示45-5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20
      JL  FANS3
      MOV COUNT,0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DI+1]
      CMP AL,00H
      JZ  A8
      MOV AL,[DI]
      CMP AL,00H
      JZ  A9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3
A8:   MOV AL,[DI]
      CMP AL,06H
      JZ  A1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3
A9:   MOV AL,9
      MOV [DI],AL
      MOV AL,[DI+1]
      DEC AL
      MOV [DI+1],AL
      JMP FANS3
A1:   MOV AL,05H
      MOV [DI],AL
      JMP FANS41

;FANS41FANS42表示主干道红灯,次干道隔一秒黄灯亮一次。LED显示5-1秒,再由1秒跳为60
FANS41:MOV AL,6EH    ;FANS41表示主干道红灯,次干道黄灯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20
      JL  FANS41
      MOV COUNT,0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DI]
      CMP AL,01H
      JZ  A10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42
A10:  MOV AL,6
      MOV [DI+1],AL
      MOV AL,0
      MOV [DI],AL
      JMP FANS1

FANS42:MOV AL,7FH    ;FANS41表示主干道红灯,次干道不亮灯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20
      JL  FANS42
      MOV COUNT,0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DI]
      CMP AL,01H
      JZ   A10
      DEC AL
      MOV [DI],AL
      JMP FANS41
;以上执行完105秒为一个循环,再跳回FANS1重新开始循环

;以下为遇到特殊情况的中断

;IRQ0的中断服务程序
IRQ0: MOV AL,20H     ;遇到特殊情况,主干道一直保持通行(绿灯),次干道保持禁止通行(红灯)状态;LED显示'SP'表示'STOP'由按键KK1-控制
      OUT 20H,AL
L7:   STI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5
      MOV [DI+1],AL
      MOV AL,10
      MOV [DI],AL
      MOV AL,0B7H
      OUT 61H,AL
      CALL DISP
      JMP L7
      IRET

;IRQ2的中断服务程序
IRQ2: MOV AL,20H     ;在午夜车流量较少时,黄灯每隔0.5秒亮一次;LED显示'LS'表示'LOW SPEED'由按键KK2-控制
      OUT 20H,AL
      STI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11
      MOV [DI+1],AL
      MOV AL,5
      MOV [DI],AL
L3:   MOV COUNT,0
L0:   MOV AL,0CCH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10
      JL  L0
      MOV COUNT,0
L1:   MOV AL,0FFH
      OUT 61H,AL
      CALL DISP
      CMP COUNT,10
      JL  L1
      JMP L3
      IRET

;IRQ5的中断服务程序
IRQ5: MOV AL,20H       ;完成复位从45秒开始进入NORMAL状态由开关K0控制
      OUT 20H,AL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4
      MOV [DI+1],AL
      MOV AL,5
      MOV [DI],AL
      MOV AL,88H       ;8255A初始化,A,B口方式0输出,C低四位口输出,高四位输入
      OUT 63H,AL
      MOV AL,0B6H      ;8253A初始化,计数器2方式3
      OUT 43H,AL
      MOV AX,59500
      OUT 42H,AL
      MOV AL,AH
      OUT 42H,AL
      MOV COUNT,0
      STI
      JMP FANS3
      IRET

;IRQ6的中断服务程序
IRQ6: MOV AL,20H       ;完成复位从60秒开始进入NORMAL状态由开关K1控制
      OUT 20H,AL
      MOV DI,OFFSET TIME
      MOV AL,6
      MOV [DI+1],AL
      MOV AL,0
      MOV [DI],AL
      JMP NORMAL
      IRET

;IRQ7的中断服务程序
IRQ7: INC COUNT        ;8253OUT2控制,每隔50ms发一次中断,让COUNT值加1
      MOV AL,20H
      OUT 20H,AL
      IRET

;显示子程序
DISP PROC NEAR
      MOV DI,OFFSET TIME
      MOV CL,0FEH
ST1:  MOV AL,CL
      TEST AL,04H      ;判断显示到第几位,是否显示到最高位
      JZ  ED
      OUT 62H,AL       ;C口低四位做输入用于选择哪个LED
      ROL AL,01H       ;让下一位LED灯管显示
      MOV CL,AL
      MOV AL,[DI]
      MOV BX,OFFSET LEDTAL
      XLAT
      OUT 60H,AL       ;A口做输出用于LED显示
      CALL DELAY
      INC DI
      JMP ST1
ED:   RET              ;每个LED都显示完毕
DISP  ENDP

;延时子程序
DELAY PROC NEAR
      PUSH CX
      MOV CX,2000      ;0.5ms,0.5ms就切换一次LED灯管的显示,给人视觉各个LED是同时亮
WAIT: LOOP WAIT
      POP CX
      RET
DELAY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

楼主:
帮我改一下,谢谢大家